延时函数的问题,求大神帮忙,急!!

楼主(2013-04-27):
这次想做个温度传感器,用ds18b20和1602显示,所以要用到精确的延时函数,但是我看网上给的延时函数和我用keil4软件调试的时间怎么不一样啊?比如说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num--);

}
我用delay(8)在12mhz的晶振下实际是几十微妙可我调试的怎么有几百us  郁闷 我是菜鸟,求大神帮忙解答。。

楼主:
是前两次想减才是时间值吗?

网友A:
你看看keil配置的频率和你实际使用的频率是否相同。

网友B:
把while封装成一个延时函数可以吗,主函数中用whil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keil配置的频率和你实际使用的频率是否相同。

我配置了是1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while封装成一个延时函数可以吗,主函数中用while(1)

怎么改,这个是随便写的,我就是想单独调试一下while(num--)的时间,可是不准确 是什么问题??

网友C:
额,你是用两次时间相减的么?还有就是你试试把num的数据类型改为 unsigned char 型试试,不知道有用不?额,看你断点放的位置貌似也最好改下,一个断点放在第一个while前,第二个断点放在D=1;前

网友A:
楼主用硬件延时吧,比软件延时准确,反正你定时器又没用。你这个delay(80) 实际上又不是80us,容易误导人。

网友D:
有个叫单片机小精灵的软件,可以方便的得到比较准确的延时函数

网友A:
学51可以看看这本书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C%E5%85%A5%E5%BC%8F       六楼下载《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 第11章 延时

网友:
用char型变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硬件延时吧,比软件延时准确,反正你定时器又没用。你这个delay(80) 实际上又不是80us,容易误导人。 ...

嗯 我只是想看看 用延时函数 而且有时候这点延时 我觉得没必要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你是用两次时间相减的么?还有就是你试试把num的数据类型改为 unsigned char 型试试,不知道有用不?额 ...

让我更郁闷的是在D=1 Q=1之前放置不了断点  是不是keil4没安装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num--);

改了一下 是快了一点 但是还是50多微妙 我在想 用的是12mhz 一个机器周期一微妙  while(num--)   一指令算两周期 8-- 应该也是十多微妙吧 怎么会有50多微妙 是不是不正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叫单片机小精灵的软件,可以方便的得到比较准确的延时函数

嗯 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51可以看看这本书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39835&highlight=%E6%97%B6%E9 ...

嗯 有时间看看

网友:
你两个实参传递给形参的数据类型都不一样!

网友F:
单片机小精灵用法可以哦。。设置好频率和 T。就可以生成代码了。。

谷歌一下“单片机小精灵”就能找到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小精灵用法可以哦。。设置好频率和 T。就可以生成代码了。。

嗯 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