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CPU速度的测试软件,要求能测出四核

楼主(2013-04-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wPrime是一款多线程计算测试工具,测试多核心处理器比Super Pi更准确。与SuperPI的单线程运算不同的的是,wPrime在打开一个软件界面下,可以支持多个核心的处理器运算,甚至是8核心处理器.

http://www.wprime.net/Download/

4个线程全部占满,Atom 330完成一次32M测试,大概67秒。

是用 CPUZ 获取硬件信息的

也可以自己手工修改运行的线程数

Q6600 大概在10~12秒,E6000系列估计在30秒以上。

网友:
fritz chess benchmark,测试多线程,比较可靠。

不过最好的办法还是http://www.cpubenchmark.net/。权威数据。

网友A:
启动四个matlab 跑矩阵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启动四个matlab 跑矩阵计算

matlab好像可以用英伟达的显卡进行加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tlab好像可以用英伟达的显卡进行加速的。。。。

你不启动cuda 他还能自己加速?
启动了cuda 代码不符合cuda matlab要求 还是加速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启动cuda 他还能自己加速?
启动了cuda 代码不符合cuda matlab要求 还是加速不了  ...

没试过。。。。只有英特尔的集显。。。。
传说英特尔的也能加速。。。但是不会。。。

网友:
winrar电脑上都有吧,最简单的可以用winrar进行性能测试。工具-性能和硬件测试

比较上面的速度就行了。开2-3个基本就能把cpu用到100%

网友:
跑象棋也可以
简单轻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