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浮点型数据?

楼主(2013-04-27):
串口一般是传输字符型的数据,对于浮点型数据,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比如怎么传输这个数组 data[4]={1.1, 12.3, 456.4, 23.45}.....

网友A:
float a;
uart_send((char*)&a, sizeof(a));

网友B:
楼上正解,这个和数据类型没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oat a;
uart_send((char*)&a, sizeof(a));

看到你这句,我发现我以前做的有点笨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char CharData[4];
        unsigned int  IntData[2];
        unsigned long UnLongData;
        long        LongData;
        float  FloatData;
}DataStruct;

DataStruct DataMid;

/*****************************
串口发送浮点数
*****************************
void UartSendFloat(float fTemp)
{
  unsigned char i;
  DataMid.FloatData=fTemp;
  for(i=0;i<4;i++) send_UART(DataMid.CharData);
}

如果调试,直接printf();

网友:
自己定义格式呗!

网友:
float wtemp;
char sBuf[4];
   char* temp;
   temp=(char*)(&wTemp);
   sBuf[0] = temp[0] ;
   sBuf[1] = temp[1];
   sBuf[2] = temp[2];
   sBuf[3] = temp[3]; 和二楼原理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这个和数据类型没关吧!

你说的对
串口只管发送数据
至于数据是音频还是视频
那是自己定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对
串口只管发送数据
至于数据是音频还是视频

很多时候是自己想复杂了,做很多无用功!追求高级绚丽的,却把简单基本的东西忘了!

网友:
LS都说了,用 union ,让浮点数与字符数组共用4节,发完4字节就算一个浮点数,接收端注意大端小端,不同系统可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时候是自己想复杂了,做很多无用功!追求高级绚丽的,却把简单基本的东西忘了! ...

呵呵
谁都有犯迷糊的时候~~~~~~~~~

网友:
两面是同样的cpu 的话,就直接按字节传就行了。

网友:
直接转化成char类型的话会涉及到一个大小端的问题,不过暂时还不用去考虑

网友:
六楼第四行 为什么定义的指针是一个单独的变量,在下面可以直接当数组使用,请讲讲。

网友D:
将浮点数转成字符型就0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浮点数转成字符型就0K了

你指的是以下哪种情况:
  • 1
123.4——>'1' '2' '3' '.' '4'
  • 2
float a=123.4; char b[4];
b=(char *)&a;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以下哪种情况:
  • 1

  • lz明白了没

    我还是没有理解

    如下面的语句:按照2楼的意思,我怎么输出一个一个的字符 1.23456呢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stdlib.h>

    3. int main()
    4. {
    5.   float a=1.23456;

    6.     printf("%c ",???);
    7.   return 0;
    8.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lz明白了没

    我还是没有理解

    按这个写就可以了
    void comm(char *parr)
    {
            do
            {
                    SBUF=*parr++;  //字符发送
                    while(!TI);
                    TI=0;
            }while(*parr);
    }
    main()
    {
            uchar i;
            float a=1.23456;
            uchar buff[7];    //字符数组
            init();
            while(1)
            {

                    sprintf(buff,"%f",a);
                    comm(buff);

            }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这个写就可以了
    void comm(char *parr)
    {

    用sprintf函数确实可以实现。

    但是怎么用2楼的意思实现呢?
    1. float a;
    2. uart_send((char*)&a, sizeo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