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边现在有套设备,负载4KW,开设备的时候会冲坏设备...

楼主(2013-04-27):
我这边的设备是电脑控制其他仪器,现在出现个问题,负载开起来的时候会冲坏电脑的PCI卡和设备的RS232通讯接口。这个有什么方法解决

楼主:
现在加了个隔离变压器,还在实验不知道行不行,本来想给负载来个软启动的,但是负载不能软启动

网友:
能隔离的话应该就可以的。这两样东西都能隔离吗?用隔离变压器?电脑电源最好也价格电源滤波器吧

网友:
光耦磁耦有用么?

网友:
有專門隔離芯片,還有神奇的tvs

网友:
楼主还没回来,原因是上不了网了

网友:
明显接地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