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ASTER-120S与上位机编程软件联机不成功?

楼主(2013-04-27):
头一 次想搞一下 PLC,可是却显示“联机不成功”

我用的是,USB转串口,然后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了一下串口号,然后在上位机软件 KGL_WIN for Windows里面 选项里把串口号改成一样的,点联机,就是联不上机,不知道为什么。
我把RXD TXD 两个线互换了,也是不行,总是提示 “联机不成功”

网友:
没用过这款PLC,等楼下回答

网友:
1.64位系统是不行的;
2.PLC的开关是否在正确的档位;

楼主:
现我已经查明,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
USB转串口 不兼容引起的
只要用台式电脑的串口联机,就会成功。

问题是,我只能用笔记本电脑,而笔记本电脑又不带串口。怎么办呢?

网友:
PCMCIA - RS232 基本上与自带串口一样。

楼主(2013-12-11):
引用 楼主:
现我已经查明,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
USB转串口 不兼容引起的
只要用台式电脑的串口联机,就会成功。

今天想去买PCIMIA转串口,没有买到,听店家的,买了一个最好的转串口的,山特2303的,还是联机不成功。
至此,我前前后后已经买了3个USB转串口的转换器了,都不成功。
刚才,
试着用自制的串口线,一头插在2303,另一头插PLC,终于联机成功
这证明,以前用台式电脑能联机成功,而笔记本用转接卡不成功,并不是因为转接卡的原因,是因为用台式电脑就不用转接卡了,而是用了我自制的一根串口线 而成功的。

网友:
这个我用过。是这么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