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工做遥控器,用SI4432,讨论

楼主(2013-04-27):
开工做遥控器,用SI4432,讨论

开工做遥控器,用SI4432,讨论

板子焊好了,调了一周,现在用模块卖家的例程  1.2K/35khz频偏 通信 最低功率在家里可以穿2肚墙

1.2K的速率还是太慢,控制更新只有几hz

改到更高速率就接收不到了  SI4432 100多个寄存器看的还是蛮头疼,看了2天,用SI的EXCLE算了好几天对照数据手册

FSk发送 比较简单

//set the center frequency to 433 MHz
        SpiWriteRegister(0x75, 0x53);                                                                                                    //write data to the Frequency Band Select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76, 0x4B);                                                                                                    //write data to the Nominal Carrier Frequency1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77, 0x00);                                                                                                    //write data to the Nominal Carrier Frequency0 register

        //set the desired TX data rate (1.2kbps)
        SpiWriteRegister(0x6E, 0x09);                                                                                                    //write data to the TXDataRate 1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6F, 0xD5);                                                                                                    //write data to the TXDataRate 0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70, 0x2C);                                                                                                    //write data to the Modulation Mode Control 1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58, 0x80);

        //set the TX power to MAX. dBm
        SpiWriteRegister(0x6D, 0x1F);                                                                                                    //write data to the TX Power register

        //set the Tx deviation register (+-20kHz)
        SpiWriteRegister(0x72, 0x20);

//接收部分用Q-I解调  ADC数字滤波,手册也没详细讲,设置不对可能收不到

调整了数据发送速率  发送带宽,EXLEC 表算出来都变了

                                                        /*set the modem parameters according to the exel calculator(parameters: 1.2 kbps, deviation: 20 kHz*/
        SpiWriteRegister(0x1C, 0x2C);                                                                                                    //write data to the IF Filter Bandwidth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20, 0x41);                                                                                                    //write data to the Clock Recovery Oversampling Ratio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21, 0x60);                                                                                                    //write data to the Clock Recovery Offset 2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22, 0x27);                                                                                                    //write data to the Clock Recovery Offset 1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23, 0x52);                                                                                                    //write data to the Clock Recovery Offset 0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24, 0x00);                                                                                                    //write data to the Clock Recovery Timing Loop Gain 1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25, 0x04);                                                                                                    //write data to the Clock Recovery Timing Loop Gain 0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1D, 0x40);                                                                                                    //write data to the AFC Loop Gearshift Override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1E, 0x0A);
        SpiWriteRegister(0x2A, 0x0F);                                                                                                    //write data to the AFC Limiter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1F, 0x03);
        SpiWriteRegister(0x69, 0x60);

FIFO模式,设置引导头,同步字什么的,CRC 什么的看得也比较晕,引导头不知道设多少,对性能有什么影响

                                                /*set the packet structure and the modulation type*/
        //set the preamble length to 10bytes if the antenna diversity is used and set to 5bytes if not
        SpiWriteRegister(0x34, 0x0C);                                                                                                    //write data to the Preamble Length register
        //set preamble detection threshold to 20bits
        SpiWriteRegister(0x35, 0x2A);                                                                                                    //write data to the Preamble Detection Control  register

        //Disable header bytes; set variable packet length (the length of the payload is defined by the
        //received packet length field of the packet); set the synch word to two bytes long
        SpiWriteRegister(0x33, 0x02);                                                                                                    //write data to the Header Control2 register

        //Set the sync word pattern to 0x2DD4
        SpiWriteRegister(0x36, 0x2D);                                                                                                    //write data to the Sync Word 3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37, 0xD4);                                                                                                    //write data to the Sync Word 2 register

        //enable the TX & RX packet handler and CRC-16 (IBM) check
        SpiWriteRegister(0x30, 0x8D);                                                                                                    //write data to the Data Access Control register
        //Disable the receive header filters
           SpiWriteRegister(0x32, 0x00 );                                                                                                    //write data to the Header Control1 register

        //enable FIFO mode and GFSK modulation
        SpiWriteRegister(0x71, 0x63);                                                                                                    //write data to the Modulation Mode Control 2 register

                                                                                        /*set the GPIO's according the testcard type*/
           SpiWriteRegister(0x0B, 0xCA);                                                                                                    //Set GPIO0 output
           SpiWriteRegister(0x0C, 0xCA);                                                                                                    //Set GPIO1 output
           SpiWriteRegister(0x0D, 0xCA);                                                                                                    //Set GPIO2 output Rx Data

        //set  Crystal Oscillator Load Capacitance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09, CRYSTAL_CAPACITANCE);

收不到数据还真让人抓狂  晶振误差?  AFC?  同步字或者包结构不对?同步字不对?  接收器设置不对? 还是发射不对?

无从下收分析,手里就一颗万用表

网友:
这芯片不错。。有中文资料

网友A:
建议买个成品的串口SI4432模块,在那基础上刷自己的程序,这样可以避免自己设计的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个成品的串口SI4432模块,在那基础上刷自己的程序,这样可以避免自己设计的硬件问题 ...

这个考虑过,问题是串口模块成本太高,且不能跳频频,协议开销大
设置不能随意,用spi的模块挺好的

发现改了发射频率 接收部分20-30的参数是不改变的

波特率变化 接收部分需要重新设置,平率变化却不需要,或许是变频到固定的中频上再解调

网友B(2013-07-14):
现在很多成品的不带MCU的模块的,直接SPI控制的

网友:
SI4432只要bps一高, 距里下降很严重, 特别是天线不怎么匹配过的.
配置参数可以到百度文库里搜索, 有很多现成的. 给你个我用的例子参考. 参数确实麻烦,不过基本上execl算出来的都能用的

//         IFBW, COSR, CRO2, CRO1, CRO0, CTG1, CTG0, TDR1, TDR0, MMC1, FDEV,FDEV,B_TIME, AFC ,AFCLimiter
        {0x1B, 0x83, 0xC0, 0x13, 0xA9, 0x00, 0x03, 0x09, 0xD5, 0x2D, 0x3A,0x3A, 0x0a,0x80, 0x40,0x1E},    //DR: 1.2kbps,  DEV: +-36kHz,  BBBW: 77.1kHz
        {0x1B, 0x41, 0x60, 0x27, 0x52, 0x00, 0x07, 0x13, 0xA9, 0x2D, 0x3A,0x3A,        0x0a,0x80, 0x40,0x1E},    //DR: 2.4kbps,  DEV: +-36kHz,  BBBW: 77.1kHz
        {0x1B, 0xA1, 0x20, 0x4E, 0xA5, 0x00, 0x17, 0x27, 0x52, 0x2D, 0x3A,0x3A,        0x0a,0x80, 0x40,0x1E},        //DR: 4.8kbps,  DEV: +-36kHz,  BBBW: 77.1kHz
        {0x1C, 0xD0, 0x00, 0x9D, 0x49, 0x00, 0x56, 0x4e, 0xA5, 0x2D, 0x3A,0x3A,         0x0a,0x80, 0x40,0x1E},        //DR: 9.6kbps,  DEV: +-36kHz,  BBBW: 85.1kHz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成品的不带MCU的模块的,直接SPI控制的

我这里有带mcu控制的,串口透传。

楼主:
双向调通了,当航模遥控器用了几个月了
说下经验

1 照官方模板改,只改 载波频绿 波特率 载波带宽,很容易改错不通
2 发送完记得清FIFO 开中断,由于发完没开中断 导致发完不能收,郁闷好久
3 新的B1板 发完就可以切到接收

总的来说,设置很麻烦

网友:
2 发送完记得清FIFO 开中断,由于发完没开中断 导致发完不能收,郁闷好久
----------------------
请问发完清发送FIFO,开接收中断吗?

3 新的B1板 发完就可以切到接收
-----------------------------
这个怎么配置?我开XTON | TX 发送完,就是回到 XTON状态的。
开XTON | RX 接收完,也是回到XTON状态。
而且很诡异的是开了XTON | RX,经常会在无ipkvalid就自动回到XTON了。。。

网友C(2013-10-23):
我的4432也调通了,目前在加功放的问题上卡住~~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正准备用,买了SPI接口的成品模块,不知在设计电路时要考虑什么不。

网友:
SI4010 有做过吗??

网友(2014-01-14):
随着数据速率升高通信距离真的会急剧下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4432也调通了,目前在加功放的问题上卡住~~

怎么卡住了?功率够了距离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