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单片机同步

楼主(2013-04-27):
最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样让若干个单片机的时序一致?需要怎么实现?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把程序写到中断里,然后设定某管脚触发这个中断。如果这几个单片机时钟类似,进入中断的代码类似,而且要求不太严格的话,也许可以考虑。如果要求严格的话,那就考虑把这需要同步的代码做到同一片FPGA或者CPLD里面,用时钟同步,倒是可以做到比较同步的。

网友:
一个晶振的输出接另一个单片机的晶振输入。

网友A:
外接同一个晶振,你要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同一个晶振,你要做什么?

突发奇想,呵呵
外接同一个晶振会不会引起干扰,不稳定啊?

网友B:
统一一个有源晶振。布局布线合理,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统一一个有源晶振。布局布线合理,没问题的。

嗯,谢谢!这两天在实验板上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一块 PCB 上  用 有源晶振+ 复位端相连 , 如何?

有道理,没想到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