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计量芯片讨论

楼主(2013-04-27):
目前三相芯片:ade7878  att7022 rn8302 等,各位谈谈使用心得

先来说一下att7022,当钜泉还没有从炬力分出去的时候,7022就已经开发出了,经历过a,b,c,d四个版本之后,今年出来个e版,最可笑的是7022E和之前的芯片版本不兼容。但是7022在国内的用户多啊,即使性能早已不是最优的,但是谁暂时也不可能在三相上一下子占有了7022原有的市场,毕竟换芯片的成本是显而易见的,但是7022在性能方面已经有点落后了,即使是拿7022e相比也是如此,至于钜泉会不会继续吃老本还是加大研发投入这是个未知数。7022的价格20左右,性能一般,用户多,开发方案成熟。

其实说一下ADE7878,这个是09年adi公司开发出来的计量芯片,于此同时,还有另外3款同类三相芯片一起发布,当然7878是佼佼者,adi公司的名声在外,也决定了7878的芯片性能的优秀性,有心者可以拿着7878的用户手册学习一下,但是高性能的芯片就决定了一个因素,开发成本高,芯片也就卖得贵,更何况它还是adi公司出品,不卖的贵一点对不起adi的名声啊,这就使他在国网三相多功能表招标中一点优势都没有,35左右的价格。国网招标就是拼价格的,大部分上的都是adi的低端产品ade7758.那么7878在哪里用得比较多呢,电测领域,毕竟电测客户中有很多都是不差钱的主啊,性能好就注定能够卖得价格更高,但这一点在国网中走不通,招标的表能测量电量就行。所以ade7878的开发方案也不是很成熟的。总结:ade7878性能优秀,用户少,价格相比较高(和飞思卡尔的soc差不多,能不高不)。

下面就是RN8302了,锐能微公司,可能大家对这个品牌不太熟悉,但是提起这家公司的创始人陈强就有很多业内的老人很熟悉了,再加上从炬力、钜泉走出的技术团队都在陈强的锐能微团队中,锐能微公司属于计量芯片类的一匹黑马,其成名一战就是rn8209在09国网单相表招标中的异军突起,拿下70%的份额。RN8302今年开发结束,测试方面呈现了不错的性能,由于是新产品,价格方面也不会有太准确的消息,基本上能控制在14块以内,高性能低价位的代表作品啊。5月份出的芯片,8302的用户群体还可谓少之又少了。但是这个价位的三相芯片基本上决定了这款芯片有不错的前景,比较看好。

网友A:
lz能不能详细说说,我想用个来搞远程电机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能不能详细说说,我想用个来搞远程电机监控。

也是转帖,我也想听听同行的意见。

楼主:
继续讨论!

楼主:
同行进来指点迷津

楼主:
同行进来指点迷津!

网友B:
楼主再谈谈单相芯片的经验呢,三相的没有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再谈谈单相芯片的经验呢,三相的没有接触过

你用过可以谈谈啊,单相三相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用7758,关于配置还在了解中

我们之前用7758,现在用7878

网友:
也在用7758

网友:
单相电能计量芯片,目前在国网使用量最大的是RN8209,其他还有AT7053,BL6523等,这些芯片现在已经很便宜了,人民币3块以内;RN8209最新型号RN8209GB支持UART通讯,手册标称5000:1,测试过性能的确不错!

网友D:
在用RN8302,新手,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用RN8302,新手,欢迎讨论

用RN8302  没有选择att7022  是不是RN8302性能更好?

网友E:
在用IDT90E36A

网友F:
现在都用 STM32 了,采集、算法、谐波、显示一个芯片搞定,再加两片运放和显示芯片(驱动彩屏),功能丰富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都用 STM32 了,采集、算法、谐波、显示一个芯片搞定,再加两片运放和显示芯片(驱动彩屏),功能丰富 ...

STM32  内部AD做电能量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用IDT90E36A

IDT90E36A 多少钱一片?

网友F:
STM32 内部有3个12BIT的AD,可同时触发,还不够你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都用 STM32 了,采集、算法、谐波、显示一个芯片搞定,再加两片运放和显示芯片(驱动彩屏),功能丰富 ...

还真当STM32是万能的呀,电能计量芯片里面主要都是内嵌专有的模拟计量电路,属于专用的,STM32是通用芯片,根本没有可比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还真当STM32是万能的呀,电能计量芯片里面主要都是内嵌专有的模拟计量电路,属于专用的,STM32 ...

好用不好用看效果!别说STM32这个超级芯片了,MSP430还有人用它来做三相电表(珠海派诺)并销售了巨多呢,不信你可以去他们网站找个100*100开孔的三相表买回来拆了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STM32 内部有3个12BIT的AD,可同时触发,还不够你用?

12bit 位数太少了,现在单相的都去到24bit了,STM32好像新推出了一个带3路16bitadc的型号,应该做农网方案是没问题的,但现在农网方案 应该在9RMB以下,STM32没有价格优势。

网友:
所谓5000:1,概念大于实用,我觉得单项做到3000:1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都用 STM32 了,采集、算法、谐波、显示一个芯片搞定,再加两片运放和显示芯片(驱动彩屏),功能丰富 ...

术业有专攻,还是专用芯片好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都用 STM32 了,采集、算法、谐波、显示一个芯片搞定,再加两片运放和显示芯片(驱动彩屏),功能丰富 ...

你是做表还是电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bit 位数太少了,现在单相的都去到24bit了,STM32好像新推出了一个带3路16bitadc的型号,应该做农网方 ...

STM32F373系列啊

网友:
STM32F373系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在用7758,关于配置还在了解中

以前用多ADE7758,后来改用RN8032

网友:
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在做完增益/失调/相位校准后,在负载很小的情况下(负载电流《100mA),每次重新给电表系统上电,误差值都会有一点差异。比如校准后第一次误差为0.1%,第二次可能为-0.2%,第三次可能为0.4%。。。。。貌似ADI/cirrus logic
都有这样的 问题。这些误差值除非重新上电,否则放很长时间也不会改变;如果把负载电流变大,误差就会变得很小,排除是每次增益误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用多ADE7758,后来改用RN8032

RN8032便宜不少,质量相比ADE7758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用不好用看效果!别说STM32这个超级芯片了,MSP430还有人用它来做三相电表(珠海派诺)并销售了巨多呢 ...

我也听人说过用STM32来做电表计量。

它的3个ADC速度肯定是够了,但是分辨率呢?12bit怎么够?

还有算法的复杂度呢?

网友H:
功能比7758多,并且是24位AD,可以分辨功率正负,带功率因数显示寄存器,总的来说功能很强大,可靠性也不错,反正我们的产品放太阳能逆变器旁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功能比7758多,并且是24位AD,可以分辨功率正负,带功率因数显示寄存器,总的来说功能很强大,可靠性也不错 ...

批量生产了吗?  故障率大概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批量生产了吗?  故障率大概多少?

还行吧,你要是想了解更多的找瑞能微供应商谈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用不好用看效果!别说STM32这个超级芯片了,MSP430还有人用它来做三相电表(珠海派诺)并销售了巨多呢 ...

你确定派诺的是电度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IDT90E36A 多少钱一片?

大概1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18元

比ADE7878便宜多了啊,  和国产的价格差不多呢!  那为什么还是很多用国产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ADE7878便宜多了啊,  和国产的价格差不多呢!  那为什么还是很多用国产的呢。 ...

90E36A的芯片比较新,据代理商说现在也有不少的电表厂商在开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90E36A的芯片比较新,据代理商说现在也有不少的电表厂商在开发

现在卖给atmel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卖给atmel了吧

atmel官网看不到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90E36A的芯片比较新,据代理商说现在也有不少的电表厂商在开发

这个芯片能获取到ad采样数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RN8302  没有选择att7022  是不是RN8302性能更好?

电压 电流 功率因数 有功无功 谐波都能测的方案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tmel官网看不到嘛

http://www.atmel.com/devices/ATM90E36A.aspx

IDT三月份已经宣布把电能计量卖给atmel了 http://www.idt.com/products/powe ... ing/redirect-notice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都用 STM32 了,采集、算法、谐波、显示一个芯片搞定,再加两片运放和显示芯片(驱动彩屏),功能丰富 ...

国网招标计量芯片,CPU,电表厂按招标结果生产电表
STM一定用都没有

网友I:
7878的价格现在便宜了许多。
430单芯片做的表,小电流下电量计量存在较大误差。

网友J:
STM32用在电测方面可以。智能电表上不会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7878的价格现在便宜了许多。
430单芯片做的表,小电流下电量计量存在较大误差。

ADE7878现在大概什么价?

我们买进来好像50以上的价格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ADE7878现在大概什么价?

我们买进来好像50以上的价格呢

我们用的采购价现在好像25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用的采购价现在好像25块左右。

25元!  那和国产的差价就不大了。

网友K:
ADE7858 比ADE7878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K:
ADE7858 比ADE7878便宜

ADE7858   与 ADE7878 区别在哪?

网友L:
引用 楼主:
atmel官网看不到嘛

IDT的计量部门确实卖给atmel了,http://www.atmel.com/Microsite/s ... utions/default.aspx

网友:
引用 楼主:
ADE7858   与 ADE7878 区别在哪?

ADE7858 没有零线电流ADC、低功耗模式控制、基波有功和无功:

网友M:
STM32的12位ADC配合外部运放和电子开关做电表理论上是购的,只是片上的参考电压好像不是很稳吧 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4-06-30):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最近在用RN8302,有问题请教你一下,可以加下我qq(269837846)吗?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便加我qq吗?交流下8302,269837846

网友(2014-08-14):
你好,非常想和你探讨三相计量芯片相关的项目,请加一下QQ或fengshu426@163.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STM32的12位ADC配合外部运放和电子开关做电表理论上是购的,只是片上的参考电压好像不是很稳吧 不知道怎么 ...

我们有类似方案来做单相表的!不用电子开关!

网友(2017-09-15):
正在想使用三相的计量芯片,有偿找方案1428496123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真当STM32是万能的呀,电能计量芯片里面主要都是内嵌专有的模拟计量电路,属于专用的,STM32 ...

确实。
MCU内置的一般都是SAR型的,虽说可以做到1MS/S,然而INL/DNL/SNR等动态指标,委实有点菜的。
电表IC内置ADC,Sigma-delta型的,因为市电50Hz,不需要做PQA的场合,2KHz BW够用了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L:
IDT的计量部门确实卖给atmel了,http://www.atmel.com/Microsite/smart-energy-solutions/default.aspx ...

Atmel又卖给MCHP了的,呵呵~
也有客户在用MCP3905, 500:1动态范围内0.1%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J:
STM32用在电测方面可以。智能电表上不会用吧。

一般都是RN8xxx白菜片子+STM32F030/103,我们江阴大客户都这么做的。
没见过直接STM32 ADC采的,可能模拟开关切换通道,做不到I/V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N:
Atmel又卖给MCHP了的,呵呵~
也有客户在用MCP3905, 500:1动态范围内0.1%的精度。 ...

世道变化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