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MODBUS-RTU模式下3.5个字符的疑问

楼主(2013-04-27):
想问下各位前辈,如题,就是在串口接收中断里打开定时器,定时器设置1ms,这时进行计数,当计数值大于3.5个字符的时间时则认为一帧结束,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帧的数据,因为3.5个字符也是个大概值,说不定这时已经多传一个字节的数据,那在处理数据时是不是就会出错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串口接收中断里会把定时器的计数值置0,那这样岂不是没有计数的概念。每接收一次都置0了,怎么知道3.5个字符的时间到了啊。。这我也非常奇怪!

网友:
在接收中断中,每收到一个字符后就重装并启动一个时长为T3.5的定时器,直到这个定时器计时时间到产生中断,这便收到了一帧数据,在此中断中发一个事件…………………………

网友(2013-12-03):
1. 定时器设置1ms? 你把这样设置的理由说一下
2. 计数器记到3.5字符,其实是有3.5个字符的时间没有接收到字符了。计数器清零意味着在规定的时间内又接收到了新的字符。当有连续3.5个字符的时间没有接收到字符时认为frame完成接收然后处理。

网友:
2楼正确。
注意以下要点:
1) 波特率不同,3.5字符的时间也不同
2) 主频较低时,主循环内的查询可能会间隔较长。在RS485总线上,如果其它站点间的对话速度较快,便无法识别帧间隔。——解决方法:在接收中断中也加上对定时器的检查代码,如果与上一字符的间隔超过规定值,则视为一个新帧的开始...

网友:
学习了。最近也在搞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