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def和#define的区别疑问

楼主(2013-04-27):
我在AVR GCC中定义如下内容,但是出现错误,请问这有什么区别呢?谢谢!

.MyZone已指定到FLASH空间的0x1000

#define MY_ZONE1    __attribute__((section(".MyZone"))) char

#define MY_ZONE2    __attribute__((section(".MyZone")))

typedef MY_ZONE2 char     FLASH_CHAR    (编译出错)

MY_ZONE1   text1[] = "2342544646";  (正确)

FLASH_CHAR text2[] = "546546789";  (错误)

还有我想把一大堆的字符常量固定在AVR的FLASH空间中,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呢?
如:
//想让str1至strn固定在FLASH空间的0x1000开始地址以后
char str1[] = "46456546878";
char str2[] = "26456464642";
..................
char strn[] = "45787876766";
这样要怎么操作呢?
试过如下方法:但只指定了str1的位置,而str2至strn地址不是固定的
__attribute__((section(".MyZone")))
char str1[] = "46456546878";
char str2[] = "26456464642";
..................
char strn[] = "45787876766";
在每个定义前加__attribute__((section(".MyZone")))就可以达到要求,但感觉好麻烦。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的?谢谢!

我原本想用如下方法的,但是编译出现上面的错误
FLASH_CHAR    str1[] = "46456546878";
FLASH_CHAR   char str2[] = "26456464642";
..................
FLASH_CHAR   char strn[] = "45787876766";

若用
MY_ZONE1    str1[] = "46456546878";
MY_ZONE1    char str2[] = "26456464642";
..................
MY_ZONE1    char strn[] = "45787876766";
就可以,但是感觉用#define定义的量好像又不太安全。
如:MY_ZONE1    a,  b;
b就一定出错了。

网友(2013-07-10):
#define是预处理起处理的,实际上就是简单的替换
typedef是由编译器处理的,由他定义的东西实际上是某种类型的一个别名
#define容易产生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