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的GPS模块,打印出了这6条?好像不大正常,前辈请进!

楼主(2013-04-27):
我刚买的GPS模块,前两天看了点资料,发现它会按照一定时间不停的输出位置等信息,于是我把它接在了电脑上,有串口调试助手来接收,发现接收的是这6条,就这个$GPGGA字段后面不是跟着是时间吗?为什么跟着那么多的逗号呢?我发现我这6条大部分都是逗号,我怀疑是不是要先初始化什么东西,而我没有做,我就直接连电脑了。。。求大神指点啊,这输出不正常啊!小弟在线等!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0,99.99,,,,,,*4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1,1,00*79
$GPGLL,,,,,,V,N*64

网友:
GPS模块几乎不用设置的(除非你修改波特率,当然得用专门的软件修改)。直接连接串口,设定好波特率就行了。你上边的情况是信号不好,放室外,天线一面朝上,等一会再看看。当然最好把电脑也搬出去。。。其实放置在窗口的话也行的

网友:
未定位,确切说就找到一颗星

网友:
而且室内可能定位不到。

网友:
拿到室外试试

网友:
没有定位,放到窗口附近测试看看

网友:
完全正常,未定位而已,检查天线链接,天线是否有遮挡

网友:
看一下那gps使用的协议就清楚了

网友:
把天线放到窗外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