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第一次画板,求大侠们留步指点错误

楼主(2013-04-27):
第一次画板,没什么经验画的很不好,耽误您几分钟时间帮忙看看,欢迎拍砖

大侠们能否传个您画的板子给小弟当参考?

网友A:
线太太太细了,过孔太太太小了。

楼主:
从下午一直画到现在,真饿啊,,,先吃饭去,,,,吃完饭回来听大侠们讲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太太太细了,过孔太太太小了。                                                                       ...

嗯嗯,我这都用的是默认的参数,麻烦您给推荐一下线宽过孔大小等参数吧

网友:
很多线都不需要打过孔啊,顶层都可以直通的,好好规划一下,感觉你这个板子,单面就可以了。
我画板,一般管脚多粗,就用多粗的线。电源线尽量加粗吧

网友:
晶振那里要改

网友:
封装要画对,布局还可调整可缩小板子面积。

网友:
线太细,有些地方不用过孔的。

楼主:
收下大侠们的砖,弱弱的问句,咱用的直插的那种晶振在库里面没有吧?

网友:
线太细,一个好的PCB上不会线径都一样的。

把贴片封装放在底层,看能不能化成单面的

网友:
给个电流参考你吧  其他的大侠们都给你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下大侠们的砖,弱弱的问句,咱用的直插的那种晶振在库里面没有吧?

自己做个封装就好了

网友B:
请楼主上PC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上PCB文件

已传

网友:
建议注意几个事项:
1、尽量不过孔,减少阻抗突变、防止破坏地平面的完整性、方便检测、美观等有点。
2、原件尽量摆整齐,主要是为了美观、生产工艺和检测。
3、走线尽量短(特殊要求除外),简单总是不错的。
4、电源走线特别注意,包括电容的选择、摆放和布线。

网友:
从图可以看出。
1、调节原件的位置,能减少不少过孔。
2、电源布线偏细,阻抗太大。芯片的退耦电容好像少了一些。
3、原件不多,尽量摆整齐。

网友:
太多的插件,建议仔细检查原理图。

网友:
默认参数!

楼主:
感谢各位宝贵的意见,小弟已经按照各位的建议改了板子,但是因为能力有限还是用的双面板,因为还没画晶振的封装,所以暂时还是用的库里面的封装,奉上修改后的板子,欢迎继续拍砖

网友C:
第二遍画得好多了,但是你不敷铜吗?

网友:
也跟着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不是已经定型的外部接口,接口的与单片机引脚的分配可以根据布线的方便随意调整~比如P1 P3 P8改一下引脚分配,可以直接走线不用走过孔,也不用七绕八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宝贵的意见,小弟已经按照各位的建议改了板子,但是因为能力有限还是用的双面板,因为还没画晶振的 ...

底层元件编号,左右两边,一横一竖,也是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遍画得好多了,但是你不敷铜吗?

肯定要敷铜的哦,现在是为了截的图能看清线路,暂时不敷

网友D:
看着挺干净,但是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挺干净,但是不适用

麻烦说说哪有毛病?

网友:
地线不要铺地么?光秃秃的板子……

网友E:
并且,泪滴工具也没有用。

网友F:
铺下地 看看信号线单面能走下吧。晶振下尽量不要走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且,泪滴工具也没有用。

谢谢您的回答,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铺下地 看看信号线单面能走下吧。晶振下尽量不要走信号线。

嗯,好的,谢谢

网友G:
完全可以把元器件摆近些,还有,电容封装怎么这么大,滤波电容应该尽量靠近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完全可以把元器件摆近些,还有,电容封装怎么这么大,滤波电容应该尽量靠近管脚 ...

嗯嗯,谢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