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共勉 读I/O口 有一个很隐蔽的错误

楼主(2013-04-27):
读P2.0口按键
if(FIO2PIN&0x01==0)
{
//按键处理函数;

}

设个if语句能执行吗?
明天公布答案

网友:
不行哦~ ~改成这样应该可以了:if( ( FIO2PIN & 0x01 ) == 0 )

网友A:
执行的顺序不对  ==的优先级很高的吧!

网友:
不是他隐蔽 而是还没搞懂c中运算符的优先级。

网友B:
对于括号,我通常是很大方的,要多少就有多少,而且只多不少

网友C:
LZ那个 就少了俩括号 “太吝啬”
看我这个,在Vsync已经等于2的情况下while(0x02!=Vsync); 随机性异常 就是过不去,反正找了N久才找到是这里卡死了
Vsync这个变量是全局变量 在中断里累加,
注意 有试图这样1:Volatile unsigned char Vsync=0;2:unsigned char Vsync=0;3:char=0;3个写法都不行
最后加了个中间变量wcnmdblIAR改写如下解决

while(wcnmdblIAR) /// while(0x02!=Vsync);IAR有病
{
        if(Vsync==2)wcnmdblIAR=0;
          else wcnmdblIAR=1;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那个 就少了俩括号 “太吝啬”
看我这个,在Vsync已经等于2的情况下while(0x02!=Vsync); 随机性异常 就是 ...

写反了吧 ,按习惯应该(Vsync!=2) 或者 while(Vsync-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写反了吧 ,按习惯应该(Vsync!=2) 或者 while(Vsync-2)

我觉得 wangguanfu 这样写的习惯更好呢~~

《C专家编程》一书里面也有提到这样写的好处:

如果把 if( a == 2 ) 写成 if( a =  2 ) 的话,编译器是不会报错的,人工检查也很难查到;

如果把 if( 2 == a ) 写成 if( 2 = a ) 的话,编译器就会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 wangguanfu 这样写的习惯更好呢~~

《C专家编程》一书里面也有提到这样写的好处:

受教! 见过不少同学写成a=2,不但不能判断,还破坏了a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反了吧 ,按习惯应该(Vsync!=2) 或者 while(Vsync-2)

未必  呵呵  while(Vsync-2)?

网友F:
引用 网友C:
LZ那个 就少了俩括号 “太吝啬”
看我这个,在Vsync已经等于2的情况下while(0x02!=Vsync); 随机性异常 就是 ...

被判断的变量如果会在其他函数里面被更改,例如中断,则应该加“volatile”修饰,防止被编译器优化掉,每一次都从原始内存中读取该值。
当然你也可以把IAR的优化关掉,但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 wangguanfu 这样写的习惯更好呢~~

《C专家编程》一书里面也有提到这样写的好处:

" if(a = 2) " 在IAR中会有警告:“在可能应该用 '==' 的地方使用了'=' ”。

"Warning[...]: use of "=" where "==" may have been intended ..."

网友:
多打一个括号,我一般都非常习惯打括号,从来不留下任何一个多个的运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F:
" if(a = 2) " 在IAR中会有警告:“在可能应该用 '==' 的地方使用了'=' ”。

"Warning[...]: use of "=" ...

编译器都有警告的。MDK也是警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被判断的变量如果会在其他函数里面被更改,例如中断,则应该加“volatile”修饰,防止被编译器优化掉,每 ...

注意 有试图这样1:Volatile unsigned char Vsync=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 wangguanfu 这样写的习惯更好呢~~

《C专家编程》一书里面也有提到这样写的好处:

C专家编程、C陷阱与缺陷都是很经典的书,不过现在很多写单片机程序的程序员(电工)都是代码自成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 有试图这样1:Volatile unsigned char Vsync=0;

试一下:
while((volatile unsigned char)Vsync != (unsigned char)0x02);
或者:
while(*((volatile unsigned char *)(&Vsync)) != (unsigned char)0x02);

网友:
握手~ 括号扩起来 结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那个 就少了俩括号 “太吝啬”
看我这个,在Vsync已经等于2的情况下while(0x02!=Vsync); 随机性异常 就是 ...

这时候要看反汇编的代码,来判断编译器是否正确处理volatile限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的顺序不对  ==的优先级很高的吧!

正解         这个问题调试了半天,悲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         这个问题调试了半天,悲剧

搞不懂优先级的时候我都用括号限制,这样很安全的

网友G:
我基本上记不住C语言优先级,所以我总是偷懒的在所有我觉得需要约束优先级的地方加括号——多加又不会死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基本上记不住C语言优先级,所以我总是偷懒的在所有我觉得需要约束优先级的地方加括号——多加又不会死人 ...

是啊 加括号  绝对加括号  连( unsigned char *) (num)   我都加括号!

网友:
IO 是16位的,你用0xff 与肯定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是啊 加括号  绝对加括号  连( unsigned char *) (num)   我都加括号!

我对指针加括号几乎都快强迫症了……不过好处就是基本上不会犯低级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 wangguanfu 这样写的习惯更好呢~~

《C专家编程》一书里面也有提到这样写的好处:

是的,我也从很多书中读到过这种说法;
但是总觉得这么写就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还有,现在的编译器在条件表达式里赋值会警告,当然,不能依赖这个,还得细心。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对指针加括号几乎都快强迫症了……不过好处就是基本上不会犯低级错误了。 ...

我也跟你一样,多用括号和空格。
有听过一种说法:
  c语言的优先级,只要记住乘除大于加减,剩下一律括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对指针加括号几乎都快强迫症了……不过好处就是基本上不会犯低级错误了。 ...

+1+1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跟你一样,多用括号和空格。
有听过一种说法:
  c语言的优先级,只要记住乘除大于加减,剩下一律括 ...

同理 俺也是全部加括号,不想判断这个优先级。

网友:
学习了,记不住优先级,还是加个括号保险呀

网友:
看来习惯性加括号的人还不少呢,俺也是,能加括号的地方都加了

网友:
对呀,我是没记住,一般都用括号处理了~

网友(2013-05-28):
引用 网友B:
对于括号,我通常是很大方的,要多少就有多少,而且只多不少

跟我一样,哈哈!我觉得代码尽量傻瓜化,才是好维护好复用的好代码。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2013-08-07):
我发现我和好多同学都一样,加括号强迫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