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压允许充电电压超过百分之多少

楼主(2013-04-27):
充电电压允许充电电压超过百分之多少?总之大于充电电池电压那是必须的,就是不知道最大可以达到多少!望高手指点。。。甚是感激!

网友:
充电电压是一个动态的值,空载大于pack的标称电压,合理考虑pack的容量,根据pack的充电电流和充电限制电压选择,在pack过放状态充电电压被拉低时能保证充电电流。

网友(2013-07-05):
跟充电电流和电池内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