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加工中心第二弹

楼主(2013-04-27):
        上次发帖问大家买加工中心应该注意些什么,今天去了东莞长安看了一下兄弟牌的。

     看中的那台加工行程500*400*300高,兄弟牌,21把刀(刀要另外购买),精度3μ,有个叫重复精度5μ,所有电机跟驱动是三洋的,主轴10.5KW。软件兄弟的

     还有一个参数,转速10000转。总报价41万,加一个什么分离台7万。

     值得买吗?

     另外我问了朋友,好像加工中心不能加工螺旋纹的联轴器????还有朋友跟我说现在很多国内品牌的加工中心都是买进口软件,关键部位也是进口的,然后组装起来卖,500行程的15-16万可以
买一台很不错的了,有这个说法吗?兄弟的业务员说国产货用2-3年,加工误差会大的让人受不了。

     麻烦大家谈谈经验吧。谢谢。老板要我5月份把机器抗回来! 貌似我们公司没一个人会编写那玩意的程序!

楼主:
上个螺旋纹联轴器的图片。  我们一年估计卖18K左右这玩意。

网友:
不懂机械;

老板要我5月份把机器抗回来! 貌似我们公司没一个人会编写那玩意的程序!
感觉你们老板有病还是有钱呀;几十万的东西也敢乱搞;

话说我们学校的数控机床至今还在吃灰;当年10台几百万买的

网友A:
这玩意不懂,但是营销方式我感觉和其他东东,比如手机差不多
就是机器不赚钱或者赚1点钱
赚钱的是那个刀啦,分立台啦之类的

楼主:
不算有钱,但应该也不差钱。   老板想做的事情,会不顾一切去实现。

网友B:
好像加工中心不能加工螺旋纹的联轴器?
可以的,取决于你的加工中心的性能,业内有几轴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懂,但是营销方式我感觉和其他东东,比如手机差不多
就是机器不赚钱或者赚1点钱
赚钱的是那个刀啦,分 ...

感觉他们的服务还可以。培训什么的就不说了,甚至可以让我们把平常经常要加工的东西买好料去他们那里,他们给加工几天,然后我再决定买不买。

另外,我们提到没人会编程的时候,他们说的是前期我们画图给他们,他们会帮忙编好给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加工中心不能加工螺旋纹的联轴器?
可以的,取决于你的加工中心的性能,业内有几轴的说法;

应该是叫3轴?   加个分离台4轴

楼主:
刀可以到外面买,不需要到他们那里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叫3轴?   加个分离台4轴

要加工这个4轴是必须的;
分离台是什么?

网友C:
生产这种联轴器还需要车床及线切割。
两个螺丝孔用手动铣床加上台钳、V形块,即可加工出来。
就算买数控铣,不建议用高档货,十几万(不带刀库就不是加工中心)的国产货即可。
极少人都会编写这三种机床的程序,看来要招三位编程员。

网友D:
楼主,给你个建议。台湾加工中心机只有:永进,友佳,杨铁这几个做得比较好40万到60几万都有,兄弟牌还第一次听说,国产机500行程的真的只需要十几万

网友:
LZ找下阿莫看看吧,他手下有强人。
这个价位估计小巨人马扎克的会好点。

增加以下内容
联轴器是有专门的生产工具的,一般都是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生产这种联轴器还需要车床及线切割。
两个螺丝孔用手动铣床加上台钳、V形块,即可加工出来。
就算买数控铣 ...

不会吧,我以前兼职热流道设计员都会四种编程,CNC,数控车,慢走丝,电火花。

网友:
喜欢这玩意,又不懂,等楼主秀宝贝

网友:
卖机床的老板在忽优你啊!这玩意儿数控车不就搞定了吗?1200x700的国产货才30几万,还带刀库

网友:
数控车加数控铣就行啦.

网友:
以前用过兄弟机,加工质量没得说的,不是国产机可以比的。就是价钱有点贵。以前的公司有30台左右兄弟机,有20台台湾的。有国内组装的,有日本进口的。兄弟机在2D加工这块做得很不错,加工速度很快,也稳定。

网友:
精度3μ,有个叫重复精度5μ

明显不懂机械,超级大忽悠

网友E:
不过你这款转速有点底,我以前用的那个工作台更小,BT30的转速是14000还是16000忘记了。10000转以前经常用,主轴转起来没什么声音的。我在时刚好又加了2台TC-31A 双工作台好象是300X200  45万一台,5年前的事了。

网友:
不明白这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你个建议。台湾加工中心机只有:永进,友佳,杨铁这几个做得比较好40万到60几万都有,兄弟牌还第一 ...

如果是    曰本 兄弟 牌,,倒是值得一观,,,但是只孤陋寡闻的听过  兄弟牌 的 “工业缝纫机”、“桌面打印机、复印机”等产品,没听说过其它,,,

网友:
加工中心就不是干这个活的

网友:
数控编程也很简单,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
这个牌子最初是做缝纫机的。
他们的专长是钻铣机,速度很快。
用来做联轴器个人感觉不是很好,效率可能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你这款转速有点底,我以前用的那个工作台更小,BT30的转速是14000还是16000忘记了。10000转以前经常用 ...

没错  有一台24把刀,加工台面小,转速还更快。

确定是日本兄弟牌的,我是在东莞宝力机械看的,他们公司摆了200台机子在仓库,有台湾的,有日本的,有国产的,看的你眼花缭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报出这个高价,应该有可能是日本的。

阿莫对加工中心有什么看法? 国籍,品牌,甚至直接给个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