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为什么是导通的?

楼主(2013-04-28):
在辅助电源(正负12V和5V)没给之前,开关管没有导通,这是属于正常的。
但是,只给了辅助电源,开光管就开通了。测了G脚的电压才0.07,不足以开通。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我保证管子是好的,因为换过好几片都是这样的问题。
求助论坛大神,如果是小问题请喷我吧,也不要让我不明不白。

楼主:
在线等回复

楼主:
另外把R8就是G脚上的电阻去掉就不会导通。。。。尝试了更换电阻还是通的。。。这个是不是很RZ。。。

网友A:
你测量G点电压时 表笔放在哪是模拟地还是数字地  ?应该是放在模拟地的。

网友B:
测量,应该以Vgs为测量点

表笔一个是G极,一个是S极

这样出来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应该以Vgs为测量点

表笔一个是G极,一个是S极

你说的更准确  因为春风电压把S当模拟地了 所以我才说模拟地。

楼主:
怎么关断开光管,G脚一定要给负向电压吗,把电压下降到0,不能马上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G点电压时 表笔放在哪是模拟地还是数字地  ?应该是放在模拟地的。

两个地都是一样,都没有电压。

网友:
会不是供地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地都是一样,都没有电压。

按照5楼说的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应该以Vgs为测量点

表笔一个是G极,一个是S极

都是没有电压的。
然后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把黑表笔碰G脚,红表笔碰S脚,完了后再去测D\S就变成没有通的了。
还有,开始的时候开光管其实不是一下子就通的,而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开通的。我把万用表打在测短路档看:开始数值慢慢增大,到后面就减小,然后就开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没有电压的。
然后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把黑表笔碰G脚,红表笔碰S脚,完了后再去测D\S就变成没有通的 ...

你说这让我突然想起来。。。你这情况估计是万用表本身的9v电让管子导通了,万用表本身表笔是带电压的。

网友:
焊在板子上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