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牛逼的的巡线方法,欢迎大家讨论。造福大家

楼主(2013-04-28):
所谓巡线,这里理解为智能车(或者机器人)跟踪既定的轨迹而运行,需要的指标就是跟踪误差小,响应快,收敛时间短,无振荡。
常规的模式是使用传感器来判别车体的当前偏差(反馈装置以视觉为例,因为摄像头反应的信息量大,比较有意思),然后根据反馈回来的偏差使用控制算法来调整车身,使偏差减小。
控制算法取决于车体的机械方式,机械方式取阿克曼运动模型,通俗的说就是电机控速,舵机控向。那么问题来了:
1、摄像头获取车体偏差(以飞思卡尔赛道为例),以什么量来表示车体当前的偏差呢?赛道中心线斜率?某一行的黑线中心离图像正中心的距离?或者别的更具代表性的方式?
2、舵机的控制方式?
3、电机控速的方式?
4、有没有什么辅助手段,比如陀螺仪,加速度计等传感器来做进一步的修正?

网友:
通常为了加快速度,使用的不是面阵式,而是线阵式传感器,具体好处及处理算法LZ可以自己体会。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这里的加快速度是指计算车体当前偏差的速度吗?
用信息量小一些的传感器,确实有助于缩短控制周期。

网友:
要求不严格的话,激光就行。很容易上手。

楼主:
激光的反馈是一排的开关量吗,这个分辨率比较低一些。。。
摄像头的信息量大。。想问问,到底用摄像头计算出来什么量能更真实的代表偏差呢?
并且舵机用什么控制方式,PD吗?还是特殊一些的PD?

楼主:
在车子巡线过程中,特别是转弯的时候,负载力矩较大,,速度直接就被拉下来了。。过弯之后速度就回升,。这个如何解决呢?电机驱动部分做成双闭环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去飞思卡尔论坛找,有好多。

楼主:
飞思卡尔论坛没有说得很深入的。。大多说得都是PID,或者模糊PID。。。。这里大神比较聚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