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首架太阳能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3-04-28):
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的同学们成功制作了一台利用太阳能供电的四轴飞行器。
坛子里的朋友有没有兴趣玩玩这个。
来源:http://www.izheteng.com/news/solar-powered-quadcopter.html

网友A:
能量仅仅维持自重?有什么用呢?

网友B:
再飞个大的遮住它,它就歇菜了。

网友C:
市售的普通太阳能板太重,恐怕飞不起来。

网友:
第二张图片背景看着太刺眼了

网友:
看起来挺好玩的

网友:
真的假的?能量有那么高的?

网友:
来个风就刮跑了,这么大面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飞个大的遮住它,它就歇菜了。

兄弟太有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量仅仅维持自重?有什么用呢?

人家好歹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飞起来了。
以后太阳能电池技术发展了,就能载重了。

网友D:
像个飞毯我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个飞毯我揍

不过这个飞毯只能反过来坐底下。做上面挡住光的话,就熄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这个飞毯只能反过来坐底下。做上面挡住光的话,就熄火了。

哈哈哈哈说的太对了!
不过你这一说倒是提醒我了,可以特意把中间的电池板空出来,留下坐人的位置,然后再足够大……不过话说这么大的面积也没法控制飞行了应该。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一家做薄膜型的太阳能板,不知道现在怎样了.

网友:
来一朵云,机机栽了~~

不过还是很不错!应该挂备电。。。

网友E:
太阳能电池本身就是非常轻薄的……能订制的话要什么形状的都有……

网友:
能飞就是一种进步

网友:
能够扛着那么大的太阳能电池飞上天也算不得了了

网友(2013-07-08):
顶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载人啊。

网友:
加几个超级电容,在下面装个挂蓝,就可周游世界了。

网友(2014-08-19):
有点意思。电池技术任重道远

网友:
好有才,牛人

网友:
有人能普及下4个电机的功耗么

网友:
竟然能飞起来?

网友F(2019-10-18):
引用 网友C:
市售的普通太阳能板太重,恐怕飞不起来。

它用的电池板是特制的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它用的电池板是特制的么

太阳能电池,不算封装,就是易碎一点,才200um左右一片,按照硅的密度,你算一下每平米的重量就行啦。
每平米的太阳能可以高达1000W。。。。。就算是20%的效率(现有的中端太阳能基本上都超过这个),也有200W。。。

所以太阳能四轴,以及太阳能日不落飞行器实现使用有理论依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太阳能电池,不算封装,就是易碎一点,才200um左右一片,按照硅的密度,你算一下每平米的重量就行啦。
每 ...

每平米的太阳能可以高达1000W,这是夏天正午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每平米的太阳能可以高达1000W,这是夏天正午么?

可以高达1000W这个没毛病。靠近热带,夏天正午,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可以高达1000W这个没毛病。靠近热带,夏天正午,没问题。

电池板最高效率只有2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池板最高效率只有20%?

普遍超过20%多一点点,22%左右,最高的30%以上吧。不过这种都是宇航级(实验室级)的器件。
30%不可能从市场上买到的。

网友H:
要是做成固定翼的,那省电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是做成固定翼的,那省电多了啊

飞行高度多高呢

网友:
理论情况下使用吧

网友:
上面再飞一个四轴,用手电筒照着下面这个四轴就能实现晚上也能飞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每平米的太阳能可以高达1000W,这是夏天正午么?

1000W/米2 ,是个标准的值,太阳能组件出厂时,勍用1KW/米2的光照辐射测量标定的。

一般这个能量密集不是最大的,一般夏天沙漠中,能达到1300左右。

网友J:
这个学生做做玩玩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1000W/米2 ,是个标准的值,太阳能组件出厂时,勍用1KW/米2的光照辐射测量标定的。

一般这个能量密集不 ...

地球轨道上1367, 这是极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学生做做玩玩不错

电池板买哪种呢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下集成了锂电池

网友(2020-03-29):
引用 网友A:
能量仅仅维持自重?有什么用呢?

可以做监视

网友:
淘宝就有那种薄膜太阳能板,做个长续航周期的固定翼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太阳能电池,不算封装,就是易碎一点,才200um左右一片,按照硅的密度,你算一下每平米的重量就行啦。
每 ...

日不落需要1.5倍音速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普遍超过20%多一点点,22%左右,最高的30%以上吧。不过这种都是宇航级(实验室级)的器件。
30%不可能从市 ...

sunpower 的柔性板,实测23.5%,价格还不错

网友L:
引用 网友K:
sunpower 的柔性板,实测23.5%,价格还不错

这效率很不错了,在哪里能买到一些?价格会不会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效率很不错了,在哪里能买到一些?价格会不会很贵?

零售的的组件的话,按瓦数单价大约是单晶的2倍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阳能电池本身就是非常轻薄的……能订制的话要什么形状的都有……

   当年,,,汉能,太阳能薄膜,,,的概念吹得不错,,,,后来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