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性价比高的 -12V电荷泵

楼主(2013-04-28):
由于仪表的便携式的需要,求推荐性价比高的 -12V电荷泵。

网友:
ICL7660,这个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660A

是不是你上楼的那位说的芯片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你上楼的那位说的芯片啊

是的,就是ICL766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ICL7660A

价格还是很合理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驱动运放OP07C

网友:
那个运放有啥要求呢?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啦!

网友C:
自己用三极管搭一个,然后用单片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三极管搭一个,然后用单片机控制

真会开玩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会开玩笑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先说一下对电源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会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啊,555 4011什么的只要是能震荡的都能搭个反相 升压电荷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开玩笑啊,555 4011什么的只要是能震荡的都能搭个反相 升压电荷泵

既然做仪表,需要低功耗,和稳定啊,体积小巧,不然的话用555也能搞了

网友:
可参考万用表里的反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