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楼主(2013-04-28):
mega16的ADC真的能达到10位的精度?我用mega16做一个简易电压表,参考电压采用外部AVCC,测量结果是0-VCC都基本准确,但是0-VCC之间的差了80mV左右,我的AVCC端接到VCC,VCC采用7805输出供电,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是5.05V,VCC接一个10uh的电感和0.1uF的电容到AVCC端,AREF通过0.1uf的电容接地,请问各位高手,这80mV的误差怎么来的?如何进行修正,困扰了很多天了,也没人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测量结果是0-VCC都基本准确,但是0-VCC之间的差了80mV左右"——没看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结果是0-VCC都基本准确,但是0-VCC之间的差了80mV左右"——没看懂啊

比如将AD输出通道接到电源盒电源地上,能显示5.05(7805的输出就是5.05V)和0V,当我ADC的输入为1.01V时,显示出来的是0.92V,差了8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