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0和VS2005使用IAR AVR

楼主(2013-04-28):
IAR AVR的编辑器太难用了,用VS来写,稍微好用一点,我同事写的哟.哪位有其它好的办法没?以前用TKstudio,GCC,感觉很好用,可惜现在公司统一用IAR.

网友:
找了N就也没找到的东西,试试看,不知道能不能配置到2010上?

网友:
感觉IAR还好啦,,除了没有自动完成,及双击变量高亮显示 文件中所有使用的位置外....
仿真这一块感觉是是比较不错的....  至少不用开AVRStudio...,,仿真时的参数监测用起来感觉比AVRStudio要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