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麻烦大大们推荐一下调压DCDC

楼主(2013-04-28):
救急!麻烦大大们推荐一下极具性价比调压DCDC,效率能达到95%以上。输入4节锂电池串联,输出电压9V24V,同步整流也可。3A

网友A:
95%的效率,必须同步整流才行。输出电流多少?

网友:
你这是升降压了把,效率能高到哪里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95%的效率,必须同步整流才行。输出电流多少?

3A,linear 三十块啊

网友:
这个要求没什么便宜的方案

而且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电压范围这么宽

网友B:
多少量?有货,可以做到5A。但是有量才能拿。美国矽力杰,现在三星什么的都是用我们的电源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量?有货,可以做到5A。但是有量才能拿。美国矽力杰,现在三星什么的都是用我们的电源IC ...

电压输入输出范围和效率能达到我的要求吗?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给个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