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读出的数据该如何转化成有效数据

楼主(2013-04-28):
请教一下各位做四周的前辈,MPU6050读出的16位数据该如何转化成角度的有效数据,
还有四轴的机械震动该如何处理

网友A(2013-10-17):
同求,刚刚读出来原始数据。。。帮顶啊。

网友:
不是有dmp的库吗。现在手头上也是这个项目。我的mcu是stm32
iic驱动部分我想参考 coocox 里面的 mpu6050驱动
dmp 部分参考一个430的项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求,刚刚读出来原始数据。。。帮顶啊。

加速度计读出来的原始数据为 AX AY AZ,假设绕X为俯仰 绕Y为横滚。
俯仰角=atan2(AY, AZ)  横滚角= —atan2(AX, AZ ),是不是很简单,连什么量程、增益都不用考虑。
如果有疑问,做实验测试后再问,很多东西没做之前,问题一大推,做完之后就烟消云散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计读出来的原始数据为 AX AY AZ,假设绕X为俯仰 绕Y为横滚。
俯仰角=atan2(AY, AZ)  横滚角= —ata ...

很有用的解答,现在去测试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用的解答,现在去测试下。谢谢

你好,按照你说的方法,得到了相应的角度值,这两个值需要怎么融合起来进行调节四轴呢?关于论坛里说的四元数和欧拉角感到很迷惑。能不能给指点个方向呢?

网友(2013-12-26):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计读出来的原始数据为 AX AY AZ,假设绕X为俯仰 绕Y为横滚。
俯仰角=atan2(AY, AZ)  横滚角= —ata ...

那这样的话,论坛上讨论的什么四元数,欧拉角转化的一大堆都不用考虑了么

网友(2014-08-28):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计读出来的原始数据为 AX AY AZ,假设绕X为俯仰 绕Y为横滚。
俯仰角=atan2(AY, AZ)  横滚角= —ata ...

我想确认下, 您说的这个公式,若将这个加速度计放在外太空(没有重力),还能用吗?
就是说这个公式里隐含了重力参考, 这也就是我们通过加速度传感器在静态下不能得到物体的偏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