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电源供电的差分电路正常工作输入极限值

楼主(2013-04-28):
想做个差分电路,测量范围DC 0~500V,精度不做太高要求,2%即可。
电路如附图所示
两种情况:1、在高压直流电压与运放电源隔离程度相当好的时候(两个电压源之间电阻接近无穷大),同相输入端的电压应该是与GND相当接近了,这时输出是否正常呢?
2、当高压直流电源的正端相对于运放电源GND更低的时候,运放同相输入端甚至会低于GND,这时输出是否正常呢?
假如两种情况都存在问题,那么用单电源供电时,这种差分电路有使用的方法吗?
运放型号LM358,供电电压单+15V

楼主:
实在不行我是否还能这么干,加个二极管,垫高输入的电压,保证运放输入不至于低于GND

网友A:
10K不应该拉到地,应该拉到电源中点7.5V。

网友:
单电源工作室多数会有中点电压或偏执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不应该拉到地,应该拉到电源中点7.5V。

假如差分输出我想接mega16的AD采样呢?5V供电,7.5V附近的电压可承受不起,再用电阻下拉分压吗?
另外7.5V怎么来?两个1k的分压可以吗?

楼主:
这个电路难道必须弄出来一个中的才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如果是单电源供电,要考虑中间工作点哦

网友B:
不宜使增益小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宜使增益小于1

理由呢?如果不能小于一,那几百伏的检测都不能用差分电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差分输出我想接mega16的AD采样呢?5V供电,7.5V附近的电压可承受不起,再用电阻下拉分压吗?
另外7.5 ...

1、既然你要进5V的AD,为何不用+5V供电?
2、可以用电阻对5V分压得到2.5V,2.5V与同相端的10K电阻需要用运放搭个跟随器隔离。
3、增益不宜小于1的原因请自行参考《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第6章,网上有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既然你要进5V的AD,为何不用+5V供电?
2、可以用电阻对5V分压得到2.5V,2.5V与同相端的10K电阻需要用 ...

不是太想用轨到轨输出的运放,又想充分利用ad的输入范围,而且目前电源系统已有两路独立的15伏和5伏
精度要求这么高的情况下,1k分压的漏电流影响并不是太大,是否可以将就一下呢
是那本书的98页吗?没看出来为何不益小于1呢

网友:
不用轨到轨,要不试试单15V供电,输出信号用电阻分压一下再进AD?
AD口最好用一个低压降二极管保护一下,具体接法为二极管负极接5V,正极接AD口。
关于1K电阻是否需要跟随器隔离,建议仿真一下,我不会算就不瞎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