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mega16A的工作电流大概是多少mA

楼主(2013-04-28):
mega16A,QFP44封装,5V供电,内置8M振荡器,无休眠设置,AD采样频率2k,采样通道2路。四路数字输入,十路数字输出,开两个定时器,平时工作就是查询数字输入与AD采样,根据不同组合情况控制十路输出,其中三路输出动作频率较高为4k,剩下七路都是0.1秒级别。
请问,如果不考虑输出带载电流,这种情况下,mega16A工作电流大概是多少mA?

网友:
这个,用万用表的电流档串在芯片VCC那就知道了

网友:
MCU估计3MA左右,不过外部电路拉它电流就难说.

网友:
这个电压与CLOCK,十毫安以上。

楼主:
我觉得也得超过10毫安以上
没法直接测,还没画好板子,估计好电流,好设计电容容量掉电维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