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lyback开关电源 交流地 与 直流地

楼主(2013-04-28):
本人业余做硬件,最近用到一个电源电路,用的是如下图所示电路。

图二是我的电路图布线测试后发现,电源地不通,需要把变压器后端的地,接入到最前面才能输出电压。,虽然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总担心安全问题,求指教此电路的交流地和直流地如何隔离。

网友A:
IC的PIN1,2接错了.接到GND就可以.不用把后级的"地"接到初级.
细心一点就不会出这个低级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的PIN1,2接错了.接到GND就可以.不用把后级的"地"接到初级.
细心一点就不会出这个低级的错误. ...

您好,是VIPER12A的1,2pin吗。以前没做过电源第一次做,呵呵,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是VIPER12A的1,2pin吗。以前没做过电源第一次做,呵呵,多谢回复。

我检查下PC817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的PIN1,2接错了.接到GND就可以.不用把后级的"地"接到初级.
细心一点就不会出这个低级的错误. ...

果然是这个问题,817的1.2接错了。实在太感谢了。一眼就找到问题所在,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