捣鼓了一款开关电源,遇到两个问题,烦请懂得的网友帮...

楼主(2013-04-28):
最近捣鼓了一款开关电源,遇到两个问题,烦请懂得的网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问题1.  开关电源3路输出,其中14V路实测输出电压过高,竟然达到22V。是在是不解其中奥秘。
问题2.  开关电源中的参考电压芯片TL431是用插件TO92好还是SOT23更合适。请问有什么说法没有?

谢谢各位!

主输出7V       正常
辅助输出7V    正常
辅助输出14V    有问题,空载有22V!!!

网友:
非反馈的输出端都会用这个问题,特别是输出负载做动态变化时, 辅助输出的电压会呈现很大的变化

网友:
变压器工艺问题,加强交叉调整率吧,再加大假负载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再问TL431用插件好还是贴片好,谢谢!

网友:
一句话:不能空载。

网友:
加 假负载

网友:
假负载是必须的,副输出有要求还是单独加稳压芯片吧

网友A:
1,一般称为交叉调整效应,有两个原因,一是变压器漏感,二是反馈环路的调节,这两个因素叠加。辅助输出电流大的话,正规做法一是加同步整流,二是用磁放大。电流小就加 LDO 之类的就可以了
2,没什么差别
另外,你这样大小的电流,R3 R4 R5 C5 C6 C7 不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称为交叉调整效应,有两个原因,一是变压器漏感,二是反馈环路的调节,这两个因素叠加。辅助输出电 ...

电源模块果然专业,我先测一下接负载后电压情况

楼主:
关于反馈TL431是用贴片是不是相对比TO92封装要脆弱些?请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反馈TL431是用贴片是不是相对比TO92封装要脆弱些?请教,谢谢!

我们都是用贴片的,从没出过问题。这个不是功率器件,设计的时候应该多留余量就好了。没尝试过把431用到极限(电流、电压)

楼主:
下午带负载100欧姆电阳测试,14V绕组实测输16V还可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用贴片的,从没出过问题。这个不是功率器件,设计的时候应该多留余量就好了。没尝试过把431用到 ...

谢谢你的解答,果断改板上贴片的TL431

网友:
贴片的,似乎温度变化更大一些吧。

网友:
变压器绕制问题。
尤其是在反馈回路带载时,辅助绕组空载,输出电压会更高。
本质是由于漏感作用分压。

可以交叉调整,辅助和主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