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升级1052E到1152E

楼主(2013-04-28):
刚刚从坛子里面收了个DS1052E,9成新,2011年的,900元就一台主机,还不包邮,因此,在淘宝另买一根200M探头+2数据线+电源线=80元,加顺丰快递到付70,总共到手是1050元了。到手接上电源测试一切正常;开机52次,呵呵。事先已经在论坛看了多篇升级介绍;对坛友”miraclever “介绍的4.0固件升级到1152E感兴趣,决定一步到位到150M;总共升级耗费2小时.
升级步骤
1.先升级固件到4.0,我的是2.06的;(4.0固件及相关介绍附后)
2.然后再刷入4.0-2.02的降级固件(此时型号和序列号都成空的了),这是”miraclever “的说法,我的还在,是原来的,呵呵。
3.用压缩包内的USBTOOL更改了型号,添加了序列号。这个过程走了弯路,按照成功升级网友的说法,下载NI的GPIB 管理软件 visa 4.62完整版和Ultrascope for DS1000E Series上位软件后,与电脑连接USB,打开usbtool文件夹里面的demoIDN  以后,发现无论如何没有反应,以为笔记本是win7,驱动不支持,又换到台式机winXPX\系统,问题依旧;后面仔细思考,方法步骤没有错,那就是连接上的问题了,因为之前没有用过数字示波器的USB连接,问了卖家和淘宝的一些店家都说应该用USB两头是公的数据线,结果就一直没有反应;就是这个问题耽误了1个小时;不然不到半小时就可全部搞定了;立马换一根数据线,就是接后面的,一般打印机的接口,接上信号就来了,因demoIDN 要输入序列号,型号太麻烦,而且很多坛友说序列号乱改都可以,证明这个不起多大作用,就保持原序列号不变,用rigupgr 打开,自动检查现型号和序列号,在下面更新型号和序列号里面,改为1152E即可,然后点击更新关机重启。
4.再升级到4.0的完整固件,再自校准一遍就ok

简单测试了一下,使用没有问题;手上没有更高频率的信号源,下次找到测试后发图。

下面附坛子链接和图片: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1052E

网友:
有什么作用吗?超频?

楼主:
再次感谢坛友”miraclever “

网友:
楼主要是用着没事记得报个平安,小弟随后就刷上

网友:
关注
有1个吃灰中.........

网友:
这个我10年买了个,也是这个型号. 当时全新1K7,    用到现在还行。平时调试方便.现数字表都很少用了,呵呵

网友:
你测试一下10M以上的方波,注意是方波,就能看出效果。刷100我是确认有效果的。150不知道,没刷过。

网友:
我用的跟楼主一样的凳子。DS1052E我也有一台,去年买的全新。

楼主:
目前测量到200M正弦波没有问题,测量方波到8M没有问题;手上的设备只有这个信号是最高的了

网友A:
100m是有效果的,到时150确实还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是有效果的,到时150确实还不知道

是的,所以也想请坛子里面的升级到1152E的高手能做个评测和分析,和其他的相同的带宽的示波器,或者就有1152E原版的对比测试,就有说服力了;毕竟1152E淘宝最低要4500大洋了,别说一样了,有一半的性能就超值了;很多做维修的拿来只要能做定性分析就够了;只要不会把方波识别成正弦波就差不多了

网友:
真有试的,再等等。

网友:
什么?竟然能升级到150M
求更详细教程

网友:
还不够详细啊?

楼主:
请坛子里面的升级到1152E的高手能做个评测和分析,和其他的相同的带宽150M的示波器,或者就有1152E原版的对比测试,就有说服力了

网友:
恭喜楼主,赚到了,哈哈

网友:
恭喜成功,目前手上也是没有合适的信号源来进行测试

网友:
搬个板凳一样的板凳,看看热闹。我也一直喊着要买示波器,但是一直没买,其实主要是没有迫切需求
一直觉得同样国产品牌,普源50M顶人家100M的价格,不划算,不过如果能升级也算变相降价了。

楼主:
这是国外论坛测试的144M,435M波形;不知有否意义

网友:
普源Ultrascope for DS1000E Series 不支持 WIN7 x64  的 NI-visa...
DS1052E UART Port (RS-232)接头故意设计(公)的,导致再购买转换头.
DS1052E UART Port 不支持 9600以上的传送.

网友:
楼主升级后主机序列号也变了吗?

网友:
升级后,当150M的卖。

网友(2013-05-30):
看来论坛里升级的不少,我是刚买的半年多,还不敢破解,mark一下,备用

网友(2013-08-23):
对于 1052E 最新的 00.04.01.00.02固件,已经可以直接刷机,无需再反复降级、升级。
据eevblog里的大神Gizmo说,是利用了1052E中ARM芯片固件未加密的漏洞,修改了固件,在hack固件的时候,直接写入ID号完成的(因此可以免去以前的降级至00.02.02SP2,再利用上位机rigupgr程序,写入序列号的方法)
有兴趣的可以去下载哈~~~

网友:
楼主,我刚买了一台DS1052E,是今年出的,刷了怕刷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