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JTAG配置电路中TMS TDO接了上拉电阻出现问题,求大神指...

楼主(2013-04-28):
3.3v接10k的上拉电路后测tms,tdo对地电压为0v这是为什么?另外我反复检查了FPGA管脚的电源和接地,都没有错误啊。

网友A:
看看我的帖子
cpld下载错误,Error: Verify failure on device number 1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724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帖子
cpld下载错误,Error: Verify failure on device number 1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 ...

测了TDO没有工作,左边bank1与bank2,如nSTATUS,都不能被置高电平,难道是芯片没有工作?但是反复测FPGA,电压管脚,和接地均正常3.3v电压实为(3.25v)1.2v电压实则(1.25v),现在处于奔溃状态啊,都焊了两块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