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示波器,白屏,有遇到的么?

楼主(2013-04-28):
UT2025C ,去年1100买的。现在有时启动后白屏,重启多次之后还能好,有遇到的么?

楼主:
过了保修期。有修过的么?
是复位电路之类的问题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A:
白屏是屏没有初始化,一是系统死机,二是屏电路与系统断开,三是屏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屏是屏没有初始化,一是系统死机,二是屏电路与系统断开,三是屏挂了

谢谢啦~~
屏应该是没挂。因为有1/3的机会时正常工作的。

网友B:
ZIF接触之类的问题, 难道程序还会跳来跳去, 查基本的硬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ZIF接触之类的问题, 难道程序还会跳来跳去, 查基本的硬问题吧

哈哈,接触不良就是时好时坏

网友(2013-06-14):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屏应该是没挂。因为有1/3的机会时正常工作的。

从以往经验看,如果机器不经常用,长时间不开机再使用时就可能出现白屏和无法开机启动的情况,在南方和夏天时比较明显,低端产品用户的使用环境较复杂,有些保存环境潮湿长期使用容易对供电模块等器件造成影响。泰克中高端产品都配有大功率风扇,以保证机器的长期稳定性,不过低端TDS1000似乎没有,好在用泰克的用户多数都比较在意,保存使用的环境相对理想,不过随着逐渐普及平民化,无法启动和白屏的现象也可能逐渐增多。

网友:
排线松了。

网友:
检查主板至屏的连接线应该是松动

网友(2013-07-19):
才买一年,还是有保修的,直接找厂家保修比较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