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WON 在吗?我发现了SDS7102的一个严重BUG!!

楼主(2013-04-28):
    把任何一路的探头夹到探头补偿输出信号上,按自动设置,然后设置探头DC耦合,反相,调节垂直位置就能发现问题了。

网友:
早叫你上泰克了嘛,预算不够怎么也得弄个普源嘛,现在好玩了不是

楼主:
这不是存储深度大嘛。

网友:
OWON看着一直很心动
不过也一直没下手,静观事态发展!

网友A:
引用 楼主:
BUG现象

啥bug?没看明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bug?没看明白呢

调整垂直位置,方波的幅度会变,

网友:
刚刚试了没有问题!不知道楼主是多少版本号的,入手的是前20天左右经销商让厂家直接出货过来的,是最新版本的!
呵呵,发现了,是直流下才会,交流不会!

网友:
越上越小啊!

网友:
回家后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整垂直位置,方波的幅度会变,

曾经在一个坏掉的泰克示波器上见过这种现象,应该是放大器的问题,你这个应该是故障机,返厂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曾经在一个坏掉的泰克示波器上见过这种现象,应该是放大器的问题,你这个应该是故障机,返厂吧 ...

应该是软件上的BUG,交流模式不会,直流才会,不用自动设置,就是在直流下,〉探头补偿,垂直位置,越往上调波形越小!

网友:
那估计是这个反相功能是软件做的,信号幅度为Vs,0电平位置为Vm,那么反相就是显示信号Vl=Vm-(Vs-Vm)=2Vm-Vs,但是当Vs超过最大测量范围的时候(就是Vs>255),Vs会固定为255,这样Vl=2Vm-255,信号的幅度就会变为255-Vm,所以越往上,信号幅度越小,如果用正弦信号就是会被削峰,LZ可以试试,其实这个也不能算是bug,不过可以给用户一个提示,信号超出幅度,也可以减小Y轴量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软件上的BUG,交流模式不会,直流才会,不用自动设置,就是在直流下,〉探头补偿,垂直位置,越往 ...

明天看看我的力科示波器在这种情况下是啥反应

网友:
静观事件发展

楼主:
tommy2008 小赖 快出来啊

网友C:
升级官方版本3.3,但升级的机器版本号是2.8.3后问题解决。手机USB口罢工,上不了图,有机器可以自己试下!

网友:
刚才试了下,也和LZ一样的问题,版本282的。下次再升级看看。

网友:
晚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官方版本3.3,但升级的机器版本号是2.8.3后问题解决。手机USB口罢工,上不了图,有机器可以自己试下! ...

我的就是2.8.3的,交流耦合没有问题,DC耦合不行,分析原因是反向后还是用反相前的幅度限制算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2.8.3的,交流耦合没有问题,DC耦合不行,分析原因是反向后还是用反相前的幅度限制算法了。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去官方下载个4月3日更新3.3版本更新后就可以,没注意原先是多少版本,这台也是前一个月左右才买的,是厂家直接发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去官方下载个4月3日更新3.3版本更新后就可以,没注意原先是多少版本,这台也是前一 ...

厂家直接发的货。。。什么渠道和价格,能说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厂家直接发的货。。。什么渠道和价格,能说吗?

淘宝上购的,刚好无库存,代理让厂家直接发货过来的(顺丰快递单是厂家寄货信息),因为同是福建直接发过来比较快,价格205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购的,刚好无库存,代理让厂家直接发货过来的(顺丰快递单是厂家寄货信息),因为同是福建直接发过 ...

我也正了台升级版。

论坛的厂家客服经理介绍去经销商,,,又便宜了50,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正了台升级版。

论坛的厂家客服经理介绍去经销商,,,又便宜了50,哈哈 ...

2000??厂家直接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