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样才能保存设置的参数,初学者请教各位!!!

楼主(2013-04-28):
我用的是stc 89c52 我们怎样才能在掉电时保存以前通过按钮输入的数据呢?
是不是直接可以把数据直接写进Flash,还是必须外接EEPROM,

网友:
查一下芯片文档,记得有内部EEPROM

楼主:
看来只能接EEPRO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接EEPROM了

楼主应该看看芯片的手册啊,那上面就有如何使用内部eeprom的例子。

网友:
好像用24c01可以

网友:
EEPROM。但是擦写次数不是很多。。建议加掉电检测电路,只有掉电的时候才写入EEPROM。

网友A:
EEPROM就可以了,只要你操作不是太频繁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EEPROM就可以了,只要你操作不是太频繁就行!

正解

网友:
外接EEPROM好。

网友B:
EEPROM,不过你是突然掉电立即保存,还是正常关机的。。如果是突然掉电保存,就在EEPROM和单片机接电源里接个大点的电容和二极管。然后再二极管另一端接一个ADC,或者外部中断。让掉电马上进入中断,然后保存好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PROM,不过你是突然掉电立即保存,还是正常关机的。。如果是突然掉电保存,就在EEPROM和单片机接电源里接 ...

我是按键设置的数据,不是掉电保存。

网友:
使用E2prom   单片机的ram是随机存储单元,掉电后不能保存数据,rom是程序,只能用电烧写进去,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不能更改,所以只能单片机外扩存储芯片24c0x 可读又可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