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不工作

楼主(2013-04-28):
刚刚接触mega64

不知道熔丝位这样备置有没有错?

求各位帮忙。

网友:
不太清楚,帮项,等 高手

网友A:
外部接的是晶振吗?记得有 external cristal 选项,根据晶振值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接的是晶振吗?记得有 external cristal 选项,根据晶振值设置。

   是啊,外部8M,应经设置了还是不行

网友B:
你选是的外部RC....
用的是RC振荡, 还是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是的外部RC....
用的是RC振荡, 还是晶振??

肯定是晶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晶振啊

那你的时钟熔丝配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时钟熔丝配置错了...

什么改,3.3V供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什么改,3.3V供电

改成这样还是不行
CKSEL=1110,SUT=10

网友:
可能是晶振坏了吧。或者你使用了JTAG脚做了什么事情。把JTAG去掉。

网友:
103兼容模式要取消,否则工作不正常

网友C:
是不是已经锁片了?
外部RC不是外部晶振。外部晶振也不是外部时钟。小心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已经锁片了?
外部RC不是外部晶振。外部晶振也不是外部时钟。小心锁片。 ...

稀里糊涂的就ok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