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jz2440的tftlcd实验,某个c文件中中断函数含义无法理解

楼主(2013-04-29):
以下是jz2440的lcd程序中的interrupt.c文件内容,我的疑问在注释当中!

#include "s3c24xx.h"

void (*isr_handle_array[50])(void); //函数指针,这里是定义50多个中断函数吗?

void Dummy_isr(void)
{
    while(1);
}

void init_irq(void)
{
    int i = 0;
    for (i = 0; i < sizeof(isr_handle_array) / sizeof(isr_handle_array[0]); i++)
    {
        isr_handle_array = Dummy_isr; //每个中断函数都执行while吗?
    }

    INTMOD = 0x0;              // 所有中断都设为IRQ模式
    INTMSK = BIT_ALLMSK;  // 先屏蔽所有中断

//        isr_handle_array[ISR_IIC_OFT]  = I2CIntHandle;
}

void IRQ_Handle(void)
{
        unsigned long oft = INTOFFSET;

        //清中断
        if (oft == 4)
        EINTPEND = 1<<7;    //EINT4-7合用IRQ4,注意EINTPEND[3:0]保留未用,向这些位写入1可能导致未知结果
        SRCPND = 1<<oft;
        INTPND = INTPND;

    isr_handle_array[oft]();  /*既然是irq中断,为什么这里不直接使用汇编,
用bl指令跳到各自编写好的中断函数入口地址,如
uart_irq usb_irq等等。。*/
}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关键是函数指针数组,
“isr_handle_array[i] = Dummy_isr;  //这个for循环又是实现什么功能?”
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整个指针数组中的所有元素都填充为Dummy_isr(),这是个死循环,应该是起演示作用,实际上正常用的时候应该是在数组的不同位置放不同的函数。
然后下面的中断处理函数里面,

”isr_handle_array[oft]();  /*既然是irq中断,为什么这里不直接使用汇编,
用bl指令跳到各自编写好的中断函数入口地址,如
uart_irq usb_irq等等。。*/“

这是典型的若干中断处理公用一个硬件中断号的实现,简单来说就是,不管什么情况引发了中断,反正先进来,进来以后去查询可能导致中断的中断源再根据不同的中断源进行相应的处理。我不觉得这里用汇编有什么优势,你要识别中断源,要调用对应的处理函数,这些用C可以做的很好啊。而且我觉得LZ应该是理解岔了,isr_handle_array[oft]()这个函数纯粹是来干活的,他不需要关心中断的相关事宜(如果非必要则可以),而IRQ_Handle()这个函数就麻烦了,他是中断处理函数,这个函数本身就执行在中断产生时,它结束了也意味着中断返回了,除了要做显式说明的这些动作之外,编译器还自动帮我们添加了一些指令,用于完成了压栈出栈现场保护之类的活,这些都是必须的。所以这样写就保证了一个硬件中断可以处理多种任务,而且每种任务完成之后都可以正确的返回。
具体的实现和ARM9的硬件相关,我不记得了,但是大致的思路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其实是这样的,2440的中断并不会自己去执行,需要产生中断的时候自己去读中断地址偏移寄存器,然后通过偏移量找到中断的服务函数,然后执行。定义50个中断函数指针其实是定义2440的50个中断的服务函数指针,初始化的时候全部指向一个Dummy_isr其实只是为了产生中断的时候调用不会变成空函数指针,而且里面直接一个while(1);其实是直接卡在这里的,其实好一点的方法是在这里打印出一些中断信息。因为每个中断开始配置的时候都是需要重新给对于的中断函数指针赋值新的中断服务函数,如果用户忘记给函数指针赋值的话就默认进入这个中断服务函数而卡死了。至于你说的为什么不用汇编,那你就要去问写这个程序的人了,反正我是用汇编读取后跳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