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V直流的极性转换问题

楼主(2013-04-29):
有一个200V直流电压,给电机用,现在想把此电压的极性反转一下,一般用啥方法?谢谢!

PS: 电流不超过2A。

网友:
一般,把两根线对调

网友:
继电器实际

楼主:
用四个继电器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四个继电器对吧?

2个继电器,一块钱一个的那种就能用

网友:
dpdt触点继电器一个

网友:
电源线和地对调一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四个继电器对吧?

双刀双掷继电器,一个就够了。

网友A:
H桥比较靠谱,200v的直流电机,2A电流已经很大了,容易拉弧,触点打火容易坏哦!

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200VDC的继电器很难买到,目前市面上220VAC的继电器用在直流上只有28VDC耐压,原因是继电器触点无法过零灭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桥比较靠谱,200v的直流电机,2A电流已经很大了,容易拉弧,触点打火容易坏哦! ...

谢谢你的建议哦!

楼主:
有没有耐压220VDC以上的H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