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神一般的“破解“到底是个什么原理?

楼主(2013-04-29):
              比如破解PSP,破解爱疯,现在GOOGLE GLASS也破解了
              一般都是利用XX系统的漏洞,成功破解了XX
              能否解释的通俗一点啊,搞不懂,比如破解GOOGLE GLASS需要那些知识?

网友:
这些破解说的不是硬件层面的问题,而是涉及到软件的逻辑层次。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逻辑问题造成的溢出,利用这些漏洞就能够获取到较高的系统权限。从而能够打破厂家对设备的一些限制。比如psp和iphone的破解就是这样的。google的破解也是利用这些原理。
需要的知识很多,要求对系统的了解程度够高,能够编写一些shellcode。绕过系统限制的一些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