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izeof如何求数组长度

楼主(2013-04-29):
u8 i;
u8 a[]={"fkdjfjfkjg jkg  dfj  dslfj "};
for(i=0;i<sizeof(a);i++)
{
lcd_write_byte(dat[i]);
}

这样显示的内容长度和实际不一致,为啥?

网友A:
你这样不如去判断 a[x]!=0  就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不如去判断 a[x]!=0  就输出;

  要是数组是十六进制,就有可能中间值是0x00,它和'\0'的十六进制是一致的,这样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B:
1.数组长度这么判断 #define array_sizeof(a) (sizeof(a) / sizeof(a[0]))
2.数组初值是 u8 a[] = "fkdjfjfkjg jkg  dfj  dslfj ";
如果u8 a[]={"fkdjfjfkjg jkg  dfj  dslfj "};这样的话...数组中有4个元素...
即"fkdjfjfkjg jkg  dfj  dslfj "的32位内存地址void*的4个char...应该只输出4个吧

网友C:
字符串应该用strlen(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字符串应该用strlen(a);

stm32固件库好像没有strlen()吧?而且碰到0x00一样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数组长度这么判断 #define array_sizeof(a) (sizeof(a) / sizeof(a[0]))
2.数组初值是 u8 a[] = "fkdjfjf ...

a数组咋只有四个元素呢?
"fkdjfjfkjg jkg  dfj  dslfj "的32位内存地址void*的4个char,这句也不懂,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a数组咋只有四个元素呢?
"fkdjfjfkjg jkg  dfj  dslfj "的32位内存地址void*的4个char,这句也不懂,请 ...

第二条我说的好像不对....

另外dat 是啥....sizeof(a)是28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条我说的好像不对....

另外dat 是啥....sizeof(a)是28么?

dat 就是a数组,不好意思,sizeof(a)是4

网友D:
把0x00放到双引号里怎么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0x00放到双引号里怎么可能?

不放在引号里,假设有这么一个数组含0x00,不是说要把0x00放在引号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固件库好像没有strlen()吧?而且碰到0x00一样会出问题

任何C库都有strlen()
在C源码开头包含头文件即可:
#include <string.h>

网友E:
如果你的sizeof(a)不是28,那么建议更换编译器,这样的编译器绝对坑爹。你的sizeof(a)=4显然是将a当做字符串了,但是数组和指针是完全不同的,数组直接分配到栈上,指针指向的内容是分配在堆上的。
另外,你的sizeof(a)中的a和u8 a[]={"fkdjfjfkjg jkg  dfj  dslfj "};中的a是同一个a吗,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sizeof(a)中的a采用了extern u8* a;这样的语句重新声明。

网友F:
sizeof(a)/sizeof(char)

网友:
引用 网友F:
sizeof(a)/sizeof(char)

+1 字节补丁

网友G:
#define countof(a)      (sizeof(a) / sizeof(*(a)))           a就是你的数组名        用库的话好像得勾上  Use MicroLIB

网友H:
要么char xxx[]="abcdefg",要么char xxx[]={'a','b','c',}

获取数组元素个数用sizeof (xxx)/sizeof(xxx[0])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t 就是a数组,不好意思,sizeof(a)是4

如果是4 就是我说的第二条那种了....

u8 a[]={"fkdjfjfkjg jkg  dfj  dslfj "};
实际上只有一个元素....这个元素是 "fkdjfjfkjg jkg  dfj  dslfj " 的首地址 即 char* pstr;
char* pstr是一个void*类型的指针...占4个字节...
所以a的大小就是4...

其实大部分编译器都编译为28...

网友:
判断为o,或者strlen

网友:
看到头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4 就是我说的第二条那种了....

u8 a[]={"fkdjfjfkjg jkg  dfj  dslfj "};

不太明白,char* pstr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sizeof(a)不是28,那么建议更换编译器,这样的编译器绝对坑爹。你的sizeof(a)=4显然是将a当做字符 ...

sizeof(a)和a[]={};一致。
没有用sizeof(a)中的a采用了extern u8* a;这样的语句重新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G:
#define countof(a)      (sizeof(a) / sizeof(*(a)))           a就是你的数组名        用库的话好像得勾 ...

我用的IAR环境,要是IAR应该如何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么char xxx[]="abcdefg",要么char xxx[]={'a','b','c',}

获取数组元素个数用sizeof (xxx)/sizeof(xxx[0] ...

这两者都不行,我用的是IAR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两者都不行,我用的是IAR

你在顶楼的写法就是声明了个一个指针数组,里面元素只有一个指向字符串的指针。所以我写的那两个才是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在顶楼的写法就是声明了个一个指针数组,里面元素只有一个指向字符串的指针。所以我写的那两个才是你要 ...

char xxx[]="abcdefg"
这种不行哦,我刚试过

网友:
标准c语法,不可能不行的。贴文件和报错信息

网友I:
你的显示函数有问题没,有没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显示函数有问题没,有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本打算就是把数组里字符串全部显示出来

网友:
我用的是IAR,得到的是28。。。。。。

网友J:
你的写法应该没什么问题。可能是编译器的差异。。。。。。。要不要考虑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写法应该没什么问题。可能是编译器的差异。。。。。。。要不要考虑换一个? ...

好吧,哪天试一下

网友(2021-06-21):
我在用keil开发stm32也是sizeof出现问题超出153的长度的数组就不行了

网友K:
数组的sizeof值等于数组所占用的内存字节数。 得到4绝对有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数组的sizeof值等于数组所占用的内存字节数。 得到4绝对有问题。

a是指针
Sizeof自然就是4字节,指针占4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L:
a是指针
Sizeof自然就是4字节,指针占4字节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L:
a是指针
Sizeof自然就是4字节,指针占4字节

数组名只有作为函数参数时才是退化为指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