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tiny13 可以对PB5写0实现reset么

楼主(2013-04-29):
想要在程序内触发复位  这样可以么?

网友:
将复位引脚用作IO口就没有复位功能了。

网友A:
直接程序跳转到0000不就行了?

网友:
2楼正解,作为普通I/O使用无复位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程序跳转到0000不就行了?

这样不算复位。
要复位简单。main()第一句wdt_disable.写一个函数:
void ResetMCU()
{
cli();
wdt_enable(WDT_100MS);
while(1);
}
然后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算复位。
要复位简单。main()第一句wdt_disable.写一个函数:
void ResetMCU()

我觉得goto到0也可以吧  就是不知道main之前初始化变量那段程序会不会被执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程序跳转到0000不就行了?

问题来了  怎么实现跳到0呢  goto 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goto到0也可以吧  就是不知道main之前初始化变量那段程序会不会被执行啊 ...

asm("jmp 0")不会复位外设。
而看门狗的复位属于硬件复位。外设会被完全复位。PC也会从0起步的。

网友:
看不懂,混合编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