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极体麦克风电路一样,输出不一样为什么?

楼主(2013-04-29):
最近碰到一个很不解的事情,做了两路语音放大,两个电路一模一样,输出却不一样。请问一般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网友:
是2个驻极体???灵敏度一样?

网友:
两个驻极体麦克风参数有差异吧。

网友:
无图,说明的也不清楚,无法解答

网友:
晶体管放大倍数不一样

网友:
模电,肯定是离散的

网友:
你把两个麦克风对调一下,再看看电路

网友(2013-08-29):
什么也没有,无法解答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2017-02-24):
8楼说的对,你把2个麦克风对换一下再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