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VR V5.11报警说堆栈太小

楼主(2013-04-29):
IAR FOR AVR V5.11报警说堆栈太小,可我设到很大还是一样不能连接,但目标芯片改为atmega 8,atmega16 都可以用,可以软仿。请高手指点。

网友:
好像俺也遇到过,当时是用的ATTINY13,把堆栈减小点就行了好像。

楼主:
我的初始值是20.我是改大的,好我试试该小看。谢谢!

楼主:
试过,还是不行,如图显示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还是不行,如图显示错误。

不能设置断点??工程设置里Debug输出选的啥?

网友:
选芯片型号了么?没选的时候会报这种错误

楼主:
输出inter文件,芯片选的是ATMEGA128,编译是0错误0警告,但连接时报错。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