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加速度计将读出数据转换成加速度的疑问。

楼主(2013-04-29):
我的加速度计是LIS3DH(型号关系不大),现在设置的是量程是2g,然后水平静止状态下读出的Z轴输出是16000多,如果换成灵敏度1mg/digit的话,那岂不是爆了??而这样算:十六位数据,65000多,分正负两部分,除以2,32000多;对应1g正好是一半16000多...到底该怎么算呢??

网友A:
多看看Datasheet吧,其实加速度计的数据直接读出来就拿去用更省事的,不一定非要转成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Datasheet吧,其实加速度计的数据直接读出来就拿去用更省事的,不一定非要转成角度 ...

对的。灵敏度弄明白了,这个加速度是十二位的,所以灵敏度是原来的1/16. 我们确实也没有转换成角度,只是这么基础的没有弄明白很别扭罢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Datasheet吧,其实加速度计的数据直接读出来就拿去用更省事的,不一定非要转成角度 ...

关于数据融合部分,其实之前就有在看,不过到现在还是没有整体的概念。可以指教一下该从哪入手,用什么算法,需要什么知识这方面的建议吗?谢谢了,在论坛逛得好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