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有识之士推荐一款可以显示微安电流的电源(测静态)

楼主(2013-04-29):
望有识之士推荐一款可以显示微安电流的电源(测静态)

现在的电子产品,基本都要测试系统休眠时的静态电流, 大部分芯片的静态电流都很低,基本上达到1uA或一下

现在测试静态电流很头痛,基本只能用串万用表的方法测量,万用表拨到uA档

但这样测量有很多突出的问题

1. 万用表uA档 内阻过大,一般需要在mA档 系统才能正常工作,并操作系统进入休眠状态后切换到uA档
这个切换过程需要手动切换,而且切换过程中 由于万用表档位变动,很可能造成系统复位,无法正常测量

2. 万用表uA档测量电流时,系统有时会进入工作状态,尤其在开发过程中,很容易损坏万用表

3.串联一个万用表很麻烦

-----------------------------------------------------------------------------------------------------------------------------------

现希望寻找一个 直流稳压电源, 电流显示精度可以达到 1uA的分辨率 , A档和uA档自动切换最好,手动切换也可以接受

这样测量系统静态电流就无需再搞一个万用表了

现在淘宝上有手动切换的电源卖,可惜分辨率达不到要求,最高分辩只能去到10uA 级别,而且这个10uA还不一定准,1uA级别测不了

-----------------------------------------------------------------------------------------------------------------------------------

一个能测量静态电流的电源是 很常规的功能需求,不明白市面上为何没有精度可以达到要求的产品,普通非超低功耗ic静态电流也就是uA级别,不需要 太高的精度,这个采样和放大部分的成本也不是很高

再不行,只能自己买一个电源回来改装了

网友:
自己用运放搭一个,很简单的。我就做了个0.0000-1.9999uA的,电流变换为0.0000-1.9999V,用万用表来测。具体电路不在手头。你可以百度一下'DIY uA表‘。

网友A:
安捷伦的几万人民币的电源可以做到,楼主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捷伦的几万人民币的电源可以做到,楼主考虑吗?

测量 1uA的电流 串个18元的 万用表就行, 杀鸡焉用牛刀

在不行就搞个100的直流电源,然胡单片机判断一下 数码管读数,静态是自动切换到 uA表上就行,改装成本也很低

因为懒得改装,想找一个成品,精度不用很高(如几万元 几千的数控直流电源),没必要!

网友:
在10uA的表头上并上肖特基二极管就行了,再串一只mA表就可以了。这东西平时不常用,专门搞一个没有意义。

网友:
万用表10uA串上去,然后用跳帽短路万用表,上电,进休眠,拔帽,搞定。

网友B:
楼主看看淘宝上这个五位电流,据说很牛。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id=952819323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淘宝上这个五位电流,据说很牛。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kZXxsa&id=952 ...

你自己有用过吗?不要 据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淘宝上这个五位电流,据说很牛。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kZXxsa&id=952 ...

就算这个精度达到 淘宝上所描述的,也不符合要求

这个表最高精度 只有 100uA

这里需要的是1uA

网友:
串两阁用表

网友:
一个在毫安档,另一个在微安档。

网友:
两个表的方法好啊

网友:
好像还是用跳线的方法比较好。毕竟这个功能不常用。转为这个搞个高精度的没多大意义。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相当蛋疼,关键是切换。

网友:
跳线方式用过,简单便宜也好用,专门整个这种电源没必要。

网友C:
安捷伦N6705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捷伦N6705B……

这个是测试仪器,价格几万也太夸张了,杀鸡焉用牛刀,不过,还是thanks推荐

网友:
现在对产品功耗要求越来越高,UA级电源不是没有空间,MXA4080类似这种芯片上应该可以做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