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EEPROM读写浮点数(AVR,IAR)

楼主(2013-04-29):
供网友参考,已在MEGA128上测试通过

//eeprom.c

#include <iom128.h>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eeprom.h"

/*EEPROM写子入程序*/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EECR & (1<<1));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
EEAR = Address;          /* 设置地址和数据寄存器*/
EEDR = Data;

unsigned char cSREG;
cSREG = SREG;            /* 保存SREG */
__asm("CLI  \n\t");      /* 禁止中断 */

EECR |= (1<<2);  /* 置位EEMWE */
EECR |= (1<<1);   /* 置位EEWE 以启动写操作*/

SREG = cSREG;            /* 恢复SREG,使能中断 */
}

/*从EEPROM中读取数据*/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Address)
{
  while(EECR & (1<<1));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
  EEAR = Address;          /* 设置地址寄存器*/

   unsigned char cSREG;
cSREG = SREG;            /* 保存SREG */
__asm("CLI  \n\t");      /* 禁止中断 */

  EECR |= (1<<0);      /* 设置EERE 以启动读操作*/

SREG = cSREG;            /* 恢复SREG,使能中断 */

  return EEDR;            /* 自数据寄存器返回数据 */
}

/*********************************************************************************************************
**         function name        :
**         description                :写浮点数,测试已经通过
**         Arguments                :
**         Returns                        :
**        global varible        :
**        call   module        :
**
**         Author                        :
**         Date                        :
**-------------------------------------------------------------------------------------------------------
********************************************************************************************************/
/*写浮点数,测试已经通过
void EEPROM_WriteFloat(unsigned int addr, float 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sizeof(float);i++)
  {EEPROM_write(addr+i,((unsigned char *)&data)[i]); }
}
*/

//写浮点数,测试已经通过
void EEPROM_WriteFloat(unsigned int addr, float data)
{
  unsigned char * eeprom_ptr;
  unsigned char i;

  eeprom_ptr = (unsigned char *)&data;

  for(i=0;i<sizeof(float);i++)
  {EEPROM_write(addr+i,*eeprom_ptr++); }
}

/*********************************************************************************************************
**         function name        :
**         description                :读浮点数,测试已经通过
**         Arguments                :
**         Returns                        :
**        global varible        :
**        call   module        :
**
**         Author                        :
**         Date                        :
**-------------------------------------------------------------------------------------------------------
********************************************************************************************************/
/*读浮点数,测试已经通过
float EEPROM_ReadFloat(unsigned int addr)
{
  float data;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 eeprom_ptr;
  eeprom_ptr = (unsigned char *)&data;

  for(i=0;i<sizeof(float);i++)
  { ((unsigned char *)&data)[i] = EEPROM_read(addr+i); }
  return data;
}
*/

//读浮点数,测试已经通过
float EEPROM_ReadFloat(unsigned int addr)
{
  float data;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 eeprom_ptr;
  eeprom_ptr = (unsigned char *)&data;

  for(i=0;i<sizeof(float);i++)
  { *eeprom_ptr++ = EEPROM_read(addr+i); }
  return data;
}

//eeprom.h

#ifndef        _EEPROM_H_
#define        _EEPROM_H_

extern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
extern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Address);
extern void EEPROM_WriteFloat(unsigned int addr, float data);
extern float EEPROM_ReadFloat(unsigned int addr);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