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ADC测12V电压

楼主(2013-04-29):
AVR什么测>5V的电压?改变参考电压吗?引脚接>5V会不会烧单片机?

网友A:
电阻分压……合理选择电阻大小 基本上 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合理选择电阻大小 基本上 就没问题了

还是有点不理解,什么分,我的电压是变化的哦。几个adc加起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不理解,什么分,我的电压是变化的哦。几个adc加起来吗?

U=IR。。

楼主:
引用 网友B:
U=IR。。

这样不靠谱啊,电阻是会随温度变化的啊,我做的是信号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不靠谱啊,电阻是会随温度变化的啊,我做的是信号类的

你用的电阻难道是热敏电阻?
就算是用运放做衰减电阻也会有影响的同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电阻难道是热敏电阻?
就算是用运放做衰减电阻也会有影响的同志…… ...

我就是想能不能直接测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能不能直接测12V

IO口会直接挂掉。AVR运行在5V的Vih=5.6V。上12V必挂无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不靠谱啊,电阻是会随温度变化的啊,我做的是信号类的

除非上百度的温差;否则AVR的低分辨率AD测不出来;

网友B:
AVR就10bit的精度。除非你要求24bit/32bit的精度,那再去谈什么办法。
BTW,运放衰减器可能温飘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就10bit的精度。除非你要求24bit/32bit的精度,那再去谈什么办法。
BTW,运放衰减器可能温飘更严重。 ...

直接用电阻分压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上百度的温差;否则AVR的低分辨率AD测不出来;

模电是小菜只能将就了

网友D:
两个电阻分压后,二极管反向到电源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电阻分压后,二极管反向到电源做保护。

方向到电源做保护?不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向到电源做保护?不理解

就是正极接IO口,负极接VCC。这样可以防止IO口电源高于VCC导致芯片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正极接IO口,负极接VCC。这样可以防止IO口电源高于VCC导致芯片损坏。

原来这样啊,我还想如果被测高于VCC不就不能测了

网友E:
计算好分压电阻,你要测1000V都可以。

网友F:
ADC1采集小于5V的电压用以提高精度,ADC2用以采集大于5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ADC1采集小于5V的电压用以提高精度,ADC2用以采集大于5V的电压!

用二极管钳位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C1采集小于5V的电压用以提高精度,ADC2用以采集大于5V的电压!

ADC2测>5V的电压,参考电压呢?什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计算好分压电阻,你要测1000V都可以。

{:lol

网友:
引用 楼主:
ADC2测>5V的电压,参考电压呢?什么确定?

采集的电压值等于参考电压乘以(R2+R3)/R3

网友F:
给楼主补充一点基础!怀疑楼主能否写出正确的AD采集代码和转换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楼主补充一点基础!怀疑楼主能否写出正确的AD采集代码和转换公式!

以前都是做STM32的,代码都是抄的,avr的ADC还是用过的,不精通罢了,AVR的手册还没看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前都是做STM32的,代码都是抄的,avr的ADC还是用过的,不精通罢了,AVR的手册还没看过 ...

做项目不看手册这是不科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项目不看手册这是不科学的。

   有点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