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sp430f447 DCOCLK频率设置问题

楼主(2013-04-30):
希望得到一个较高的频率,用于开关电源控制,但是我只能作到稳定的24M 频,请教各位朋友,能否提供一个例程,让频率达到40M 左右,在此谢谢了!

网友:
手册上最高频率可以到多少?

网友(2013-06-05):
DCO频率有上限的吧

网友:
手册上最大也就这么大的吧,要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