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采集模块输出问题

楼主(2013-04-30):
用FPGA驱动OV7670,采集图像显示到TFT上。下面的代码是OV7670采集模块,我想问下这个能直接接到TFT上显示吗?OV7670和TFT的初始化都已经弄好了
module cmos_top(
                        iRST_N,
                        clk,
                        //ov7670

                        ov7670_xclk,
                        ov7670_pclk,
                        ov7670_data_8bit,
                        iVSYNC,//vsync
                   iHSYNC,//hsync

                        lcd2_cs,
                        lcd2_wr,
                        lcd2_rs,
                        lcd2_reset,
                        lcd2_rd,
                        lcd2_data16,

                        oDVAL,
                        lcd_data_valid
                );
                input iRST_N;
                input clk;
                //ov7670

                output ov7670_xclk;
                input ov7670_pclk;
                input [7:0] ov7670_data_8bit;
                input iVSYNC;
                input iHSYNC;
                //tft
                output lcd2_cs;
                output lcd2_wr;
                output lcd2_rs;
                output lcd2_reset;
                output lcd2_rd;
                output [15:0] lcd2_data16;

/////////////////////////////////
//Output Sensor Data
                output oDVAL;
                output lcd_data_valid;

assign ov7670_xclk = clk;
assign SCLK = ov7670_pclk;
assign lcd2_wr =  reg_lcd2_wr;
assign lcd2_rs = 1'b1;
assign lcd2_rd =  1'b1;
assign lcd2_cs = 1'b0;
assign lcd2_reset = 1'b1;
assign lcd2_data16[15:0] = ov7670_data_16bit[15:0];

reg                                Pre_FVAL;
reg                                mCCD_FVAL;
reg                                mCCD_LVAL;
reg                [10:0]        X_Cont;
reg                [10:0]        Y_Cont;

assign        i0v7670_data_8bit[7:0]        = ov7670_data_8bit[7:0];
//assign        oDVAL                =        mCCD_FVAL&mCCD_LVAL;
assign        oDVAL                =        ~iVSYNC;//   tft_outenable & (~iVSYNC);
wire [7:0] i0v7670_data_8bit;
////////////////////////////////
////Sensor data capture
assign iFVAL = iVSYNC;
reg [1:0] temp_count;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iRST_N)
begin
        if(!iRST_N)
        begin
                Pre_FVAL        <=        0;
                mCCD_FVAL        <=        0;
                mCCD_LVAL        <=        0;
                X_Cont                <=        0;
                Y_Cont                <=        0;
        end
        else
        begin
                Pre_FVAL        <=        iFVAL;
                if( {Pre_FVAL,iFVAL}==2'b10)
                mCCD_FVAL        <=        1;
                else if({Pre_FVAL,iFVAL}==2'b01)
                mCCD_FVAL        <=        0;

                mCCD_LVAL        <=        iHSYNC;
                if(mCCD_FVAL)
                begin
                        if(mCCD_LVAL)
                        begin
                                X_Cont        <=        X_Cont+1;
                                if(X_Cont==639)
                                begin
                                        X_Cont        <=        0;
                                        Y_Cont        <=        Y_Cont+1;
                                end
                        end
                end
                else
                begin
                        X_Cont        <=        0;
                        if(temp_count == 3)
                                begin
                                Y_Cont        <=        0;
                                temp_count <= 2'b00;
                                end
                        else
                                temp_count <= temp_count + 1'b1;
                end
        end
end
///////////////////////////////////////////////////////
//ov7660 data 8 bit to 16 bit
//功    能:将输入的8位数据转换成16位,同时进行位转换。
//转换后的数据符合TFT 数据输入格式
reg  data_change_state;
reg [7:0] pre_i0v7670_data_8bit;
reg [15:0] ov7670_data_16bit;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iRST_N)
        if(!iRST_N)
                begin
                        data_change_state <= 1'b0;
                        ov7670_data_16bit<=16'd0;
                end
        else
        begin
        if(iHSYNC & mCCD_FVAL)
                case(data_change_state)
                1'b0 : begin
                        pre_i0v7670_data_8bit[7:0] <= i0v7670_data_8bit[7:0];
                        data_change_state <= 1'b1;
                        end
                1'b1 : begin
                        ov7670_data_16bit[15:0] <= {pre_i0v7670_data_8bit[7:0],i0v7670_data_8bit[7:0]};
                        data_change_state <= 1'b0;

                        end
                default : data_change_state <= 1'b0;
                endcase
        end
//SYNC CCD ouput CLK and pixel DATA
reg reg_lcd2_wr;
reg write_state;
reg lcd_data_valid;
always@(negedge SCLK or negedge iRST_N)
        if(!iRST_N)
                begin
                        reg_lcd2_wr <= 1'b1;
                        write_state <= 1'b0;

                        lcd_data_valid <= 1'b0;
                end
        else
                case(write_state)
                        0 : if(iHSYNC&(Y_Cont == 0)&dava_valid)
                                begin
                                        reg_lcd2_wr <= ~reg_lcd2_wr;
                                        write_state <= 1'b1;
                                        lcd_data_valid <= 1'b1;
                                end
                                else
                                        begin
                                        reg_lcd2_wr <= 1'b1;
                                        lcd_data_valid <= 1'b0;
                                        end
                        1 : begin
                                if(iHSYNC)//ilval
                                        reg_lcd2_wr <= ~reg_lcd2_wr;
                                else
                                        reg_lcd2_wr <= 1'b1;
                                if(Y_Cont < 240)
                                        write_state <= 1'b1;
                                else
                                        begin
                                        write_state <= 1'b0;
                                        lcd_data_valid <= 1'b0;
                                        end
                                end
                endcase

//Wait for Sensor output Data valid
reg [2:0] Frame_Cont;
reg dava_valid;//dava valid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iRST_N)
begin
        if(!iRST_N)
        begin
                Frame_Cont        <=        0;
                dava_valid<=0;
        end
        else
        begin
                if({Pre_FVAL,iFVAL}==2'b10)
                        if(Frame_Cont < 7)//5/7
                                begin
                                Frame_Cont        <=        Frame_Cont+1;
                                dava_valid <= 1'b0;
                                end
                        else
                                dava_valid <= 1'b1;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2013-08-08):
这段程序我也有,我也刚刚开始学,看教程感觉是可以直接显示的tft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