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采样时间请教(不理解DATASHEET上面的数据)

楼主(2013-04-30):
         个人理解,MPU6050自己会隔一段时间去采集陀螺仪数据, 但是这个间隔时间上有些不理解。

上图为DATASHEET里的设置选项, 如果设置了低通滤波器,采样频率为1KHZ,也就是1MS, 但是前面的带宽和延迟又表示什么呢?

上网查了一下,滤波器的延迟是指信号通过滤波器的时间,那对于MPU6050来说,如果设置DLPF_CFG到6的话,延迟是18.6MS, 那也就是说,虽然输出端这边也是每隔1ms就有数据刷新,但是这些数据都是18.6MS之前采集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那么带宽呢,如果设置DLPF_CFG到6的话,是指只让频率为5HZ的数据通过?

网友A:
加速度计要滤掉高频信号,陀螺仪要滤掉低频信号

网友(2014-06-10):
我也不清楚,请高手明示!

网友(2014-07-27):
顶。同问带宽问题~~

网友:
一个任意信号可以分解为多个频率不同的谐波
信号通过低通滤波会有延时,造成延时是因为信号通过滤波器会产生相位差,不同频率的成分产生的相位差不同。具体可以看看信号与系统教材
低通滤波的带宽(比如5Hz),即主要让频率5Hz以下的成分通过,而5Hz以上的成分衰减幅度比较大,在5Hz处的幅度大约为最大幅度值的0.707倍(频域中的幅度),称为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网友(2014-11-07):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计要滤掉高频信号,陀螺仪要滤掉低频信号

是这样的,那MPU6050低通滤波是加速度计和陀螺仪一起虑的,怎么才能设置加速度低通,陀螺仪高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