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移动电源给手机充电效率多高?我买的羽博YB-621是62%

楼主(2013-04-30):
移动电源是羽博YB621,4400mAh,联想手机电池是3500mAh。移动电源充满后给手机充电,手机冲到78%,移动电源就断电了。效率大概是3500*78%/4400=62%,充电期间移动电源发热也很严重。

以前给1500mAh的诺基亚手机电池充电,勉强能冲2次,转换效率也就68%左右。

要给手机充满一次电,移动电源的容量还得是手机电池的2倍才合适。

网友A:
想效率高用LTC1700升压的就是了。
另外手机充电效率也不高,这个真心没办法。

网友B:
问题是你手机那边的效率没办法搞。

网友C:
一般移动电源转换在85%,手机充电在95%,还有移动电源并不能把它内部的电池容量放完的,一般会留5%左右,SO:100-5)%*85%*95=76%的总体效率,楼主你不会买到山寨的了吧,貌似市场上羽博的山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移动电源转换在85%,手机充电在95%,还有移动电源并不能把它内部的电池容量放完的,一般会留5%左右,SO ...

山寨倒不会,是亚马逊上面买的。
只不过这移动电源有些奇怪,所以特地实测了下到底能冲多久。

有一次给移动电源充电,夜里忘记拔线,一直到天亮,显示也是满的,但是那次移动电源里面就是虚电,给1500mAh冲了一次就没电了。
我现在也几乎不用移动电源,有时候充好电放着,1个多月也不怎么会自己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你手机那边的效率没办法搞。

按照我的2个手机对比,诺基亚的效率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效率高用LTC1700升压的就是了。
另外手机充电效率也不高,这个真心没办法。 ...

就是想看看买多大容量移动电源比较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山寨倒不会,是亚马逊上面买的。
只不过这移动电源有些奇怪,所以特地实测了下到底能冲多久。

现在的移动电源在静态功耗方面都很不错的,包括山寨的,都能达到<50uA,就是按50uA算,30*24*50uA=36mAH,对于4400mAH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我的2个手机对比,诺基亚的效率好些

充电电流不同,效率也会不一样,电流越大,效率越差。根据你的描述,明显联想的充电电流要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移动电源在静态功耗方面都很不错的,包括山寨的,都能达到<50uA,就是按50uA算,30*24*50 ...

关键是手机的充电效率很低,如果是80%,其它再怎么提高,5%以上的损失是必须的。

综合起来,70+%的效率是确定啦。如果也不完美,就是60+%.

网友:
主要是手机端效率低下啊

网友D:
你们忽悠了一个大问题。基本上所有的18650的移动电源,电池都是拆机的。
聚合物的稍微好点。

网友:
如果移动电源的输出电压自动调节的话效率会好一点点,大电流的时候输出电压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忽悠了一个大问题。基本上所有的18650的移动电源,电池都是拆机的。
聚合物的稍微好点。 ...

市场恶性竞争导致的恶性循环,可是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是很明白里面电芯的问题。

网友:
水很深啊

网友:
我的是momax S2 ,5600mah,能给我的三星1650mah冲大约2.5次,效率约合百分之73左右吧

网友:
基本都是这样吧。我用的是十安时的。具体几次,没关注过。五次没问题吧。

网友:
没有把锂电池的放电率考虑进去,备用电源的一般都不会高于95%

楼主:
这羽博621移动电源第一次从满电连续放电到没电,电芯估计也剩下半条命了,用1A的电源冲了5个半小时,还没有冲到75%,以前充满只需要4个多小时。

网友E:
个人认为测试方法不正确,应该实时测,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羽博621移动电源第一次从满电连续放电到没电,电芯估计也剩下半条命了,用1A的电源冲了5个半小时 ...

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啊,我司做的5000mah移动电源,用了一年多了,都没问题,价格两百,你能接受么?淘宝上一万毫安时的移动电源才65块钱。我们电芯的成本都比人家的整机售价高。可是消费者都是小白啊,根本不管这些,价格永远放在第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测试方法不正确,应该实时测,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这是粗略判断,并不是搞设计,只是估计下自己想冲几次电,需要多大容量的移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啊,我司做的5000mah移动电源,用了一年多了,都没问题,价格两百,你能接受么?淘宝 ...

羽博还是所谓的牌子货啊,不过以前也有人拆解出来是用旧电芯的。
正常充电4小时多,现在6个半小时还没满 ,应该是一下子搞透支,变残废了。

对大部分买的人来说,外形做得精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至于实际性能,大家也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羽博还是所谓的牌子货啊,不过以前也有人拆解出来是用旧电芯的。
正常充电4小时多,现在6个半小时还没满{ ...

听说羽博当初是收购了一批库存的笔记本电池,拆出来做的移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