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四轴的电源芯片选择

楼主(2013-04-30):
本菜鸟第一次做四轴,用的电池是7.2v的,稳压芯片是ME6206.刚开始调姿态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后来焊上空心杯电机就不行了,是不是电机要单独稳压?用什么芯片较好?求大神出现指导。

网友A:
需要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DC-DC

是升压么?不能直接稳压使用么?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你用7.2V的电池,稳压到3.3V给电机与单片机供电??  如果是这样不出事才怪呢,  空心杯电机带浆满转速有1A多的电流,最好是直接用3.7V的电池,电机就直接从电池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你用7.2V的电池,稳压到3.3V给电机与单片机供电??  如果是这样不出事才怪呢,  空心杯电机带 ...

我知道空心杯的运转电流很大,直接电池取电会不会导致空心杯电机电压不稳进而使转速改变?这样不就得一直改PID参数了么?

网友:
不用的单独稳压的,电压低了油门会越来越不够用而已,调控的力是不受油门控制的,但是基本还是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空心杯的运转电流很大,直接电池取电会不会导致空心杯电机电压不稳进而使转速改变?这样不就得一直 ...

会不稳定,但是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硬要算有影响的话,你PWM控制MOS管开关时对于电机的转速影响更大。    但是电源不稳定会对单片机运行带来影响,所以进单片机的那路电源必须要用LDO稳压才行。
另外PID控制器的输出不可能是不变的,  特别是控制四轴这样本身不能自稳定的东西。(可以联想到人自己单腿站立时也是会来回摇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稳定,但是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硬要算有影响的话,你PWM控制MOS管开关时对于电机的转速影响更大 ...

有道理,多谢指导。

网友C:
电机转动过程中电流比较大的,要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转动过程中电流比较大的,要注意了

恩,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