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个MCU通过串口传温度给PC的小软件啊,win7用vc做不了

楼主(2013-04-30):
我想用vc++6.0写个串口小软件,把开发板上的测来的温度传给pc,但是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系统是win7 32位的,添加控件到工程里时提示不支持此设备,我是看郭天祥51单片机书上操作的.谁写过这样的小软件啊?能分享给我吗?不用太复杂的,只要能显示实时温度就行了.谢谢了.

网友A:
比串口助手稍简单些。哈

网友B:
用visual 2008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串口助手稍简单些。哈

对,就要可以显示温度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isual 2008的看看

正在下载呢

网友B:
不过不一定行哦,我以前用的是XP系统试的

网友:
python 这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不一定行哦,我以前用的是XP系统试的

下载的时候看了,win7支持我下的是2010版的

网友C:
Win7支持VS2008 没问题的

网友D:
测温的 我这里好像有一个 以前一个51学习板光盘带的 不过是基于VB6.0的  应该也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支持VS2008 没问题的

我下了vs2010,可以用,不过不太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温的 我这里好像有一个 以前一个51学习板光盘带的 不过是基于VB6.0的  应该也能运行 ...

那你能传上来吗?谢谢了

网友E:
搞个串口通讯 ,需要这么复杂吗,WIN7 64上,就没有合适的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个串口通讯 ,需要这么复杂吗,WIN7 64上,就没有合适的软件了?

我系统是32位的,我要的是有一个显示框能显示温度的,但是串口通讯之类的软件都是不断接受数据但并没有覆盖原来接受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传!

谢谢了.

网友F:
vc6 ,曾经的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F:
vc6 ,曾经的经典

确实,汗,字数不够.

网友(2013-06-11):
谢谢了,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呢。也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G:
vc6开发的程序在WIN7下也能跑呀

网友:
不用装控件,用个串口类就可以,两三行就可接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vc6开发的程序在WIN7下也能跑呀

可以跑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跑的.

VC6开发的软件在win8下能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VC6开发的软件在win8下能跑吗?

这个不知道,简单的串口在win7下可以的,我用VS运行VC写的软件可以的.

网友B:
还没搞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传!

在win7上跟不了呀

网友H:
VS2012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I:
VC6? it is VB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搞定吗?

搞定有一段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VS2012试试,应该可以!

就是用vs2012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VC6? it is VB6

不是,vc++6.0是visual c++6.0 不是vb.还是vs2012强大.